咨询:18650、21700这类锂电跟无人机用的软包锂电的区别

楼主(2022-08-08):
1、常见的18650、21700的电压一般4.2V,而无人机用的软包锂电,有的也是4.2V,而有的是4.35V,是电解液不同还是仅仅是结构不同?

2、为啥18650、21700这类电池,很少有鼓包,而无人机的软包锂电,很容易鼓包?

请了解的同学不吝赐教。

网友A:
因为18650是钢壳,鼓包了你看不出来,只有气体压力特别高后,就会冲破排气口(在正极的小孔),然后该电池报废。而软包电芯很明显,稍微一点气体就鼓包了。电池的气体主要来自电解液的分解,在正常使用时多多少少也会分解产气,但是非常微弱,或许用几年才能看出微微鼓。可是不正确的使用,如过电流,过电压,或者低电压饿死那种,会加剧气体产生,特别是大电流放电和过充,甚至可能提升几千倍的产气速度,某些不合格的所谓高倍率电芯软包,大电流放电时肉眼可见的慢慢在胀大

网友A:
除了外壳不同,主要还是因为使用方法的问题,锂电池大电流放电就会加速老化和分解产气,即使是飞机用的高倍率电芯一样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是高倍率电芯在大电流放电时,寿命比普通电芯高点罢了。一般A品三元锂正确使用,循环寿命1200-1500次,剩余容量不低于80%很容易。可航模电芯普遍几百次就明显感到续航时间短了。而18650这种钢壳电池就注定做不了高倍率电芯,内阻肯定比不上那些只有0.几毫欧的高倍率航模电芯,因此18650的放电环境就好了很多,寿命自然就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外壳不同,主要还是因为使用方法的问题,锂电池大电流放电就会加速老化和分解产气,即使是飞机用的高倍 ...

受教了,多谢

多问一个问题:4.2v的圆柱锂电池,就常见的18650或者21700,能否硬充4.35v?硬充后果是电池容量增加了很多,还是根本充不进去,还是损坏电池,还是有爆的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多谢

多问一个问题:4.2v的圆柱锂电池,就常见的18650或者21700,能否硬充4.35v?硬充后 ...

不能哈,肯定不能,4.35终止电压的电池跟4.20v的压根就不是同一种电池,那种叫高压三元锂,标定电压3.8v,充满4.35v,例如现在手机里几乎都是这种,还有航模,可以提高电能储存率。而普通的标定3.6/3.7v充满4.2v的为普通三元锂,18650只是一种钢壳封装方式,有普通三元锂18650,也有高压三元锂18650,还有3.2v的磷酸铁锂1865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哈,肯定不能,4.35终止电压的电池跟4.20v的压根就不是同一种电池,那种叫高压三元锂,标定电压3.8v ...

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哈,肯定不能,4.35终止电压的电池跟4.20v的压根就不是同一种电池,那种叫高压三元锂,标定电压3.8v ...

现在的手机电池,有的4.40V,还有4.45V的

网友C:
受教了,玩航模软包电池很娇气,动不动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电池,有的4.40V,还有4.45V的

还有这么高电压的电池?还是万用表测量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么高电压的电池?还是万用表测量误差?

充电电压4.45V,额定电压3.8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压4.45V,额定电压3.87V

百了一下,还真是。长知识了,以下摘抄,非广告。

3.7V是行业说是的标称电压,也就是电池放电的平均数值平台,4.2V是指满电时的电芯电压,一般来说锂电芯放电放到“没电”(是指提供的电流无法支撑当前工作需求时的电压)时的电压是3.2V,这个是性能比较普通的锂电池。

4.35V开始的锂电池电芯开始属于高压锂电芯,其材料配比上会与4.2V的不同,能量密度也会更高,也就是说在同等体积下,锂电池具有的容量更大,电子设备续航时间也就越长。

目前XXX电池厂家在4.4V锂电池领域已经量产,技术已与4.2V级别的锂电芯技术一样成熟,为许多战略合作伙伴提供高质量锂电池产品,让客户的电池产品在电池性能上的竞争优势明显,提升产品的行业竞争力,获得更好的产品品牌口碑。

锂电池的单颗电芯电压越高,说明锂电池电芯的能量密度也就越高,生产制造技术也就越难。能量密度越高,锂电池安全性能越难控制,对锂电池生产厂家不管在电池配方配置研发上有强大的实力,同时对生产制造的环境和设备要求也比较严苛。XXX电池经过多年的投入和努力,克服了多种困难,目前才能生产出质量稳定和安全的4.4V锂电池电芯。

对锂电池产品性能质量不断改善和提升是格瑞普电池始终放在第一位的,目前格瑞普正在进行更高锂电池电芯电压的实际应用测试,也就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少见的4.45V锂电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格瑞普电池一定能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优秀的锂电池产品。

网友:
倍率,重量,寿命都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玩航模软包电池很娇气,动不动鼓包。

不娇气了,动不动几十C的放电率,不是什么电池都受得了的,我所知最能抗的电池是穿越机的,居然有100C的,相当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娇气了,动不动几十C的放电率,不是什么电池都受得了的,我所知最能抗的电池是穿越机的,居然有100C的 ...

那时烧钱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18650是钢壳,鼓包了你看不出来,只有气体压力特别高后,就会冲破排气口(在正极的小孔),然后该电池 ...

18650不是钢壳原因不鼓,本身外壳很薄,那个长的大单体也是钢壳,照样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娇气了,动不动几十C的放电率,不是什么电池都受得了的,我所知最能抗的电池是穿越机的,居然有100C的 ...

赶上超级电容了

网友:
有人用10c 18650改装航模电池,也一样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