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让电脑开机直接进入某软件,并全屏

楼主(2022-08-08):
某设备的控制工控机,希望一开机就打开控制软件,并全屏化。有点像收银机,开机就进入收银界面。
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最简单的那就是查查软件是否具有全屏参数,然后做个带参数的快捷方式放进 启动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那就是查查软件是否具有全屏参数,然后做个带参数的快捷方式放进 启动 里面。 ...

怎么查全屏参数?

网友:
歪招:改注册表替换系统默认的桌面程序或者登录程序

网友:
创建一个快捷方式,然后设置最大化,放入启动里

网友:
做个批处理?!

网友:
四轮定位仪就是这么搞的,不过前提是软件默认运行就是全屏,只需要加个开机启动项就可以

网友:
要做到windows启动后直接进入指定程序并且不显示windows桌面:
更改注册表(打开注册表快捷方式“WIN+R 输入regedit 按回车)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Shell键,  值改为 你的程序文件名  , 无需替换explorer.exe 以后想改回来, 只要改这里还原为explorer.exe即可

网友:
很简单,改注册表,将shell的值改为你要的程序的文件名就可以了.不同windows版本的位置有差异.
以下是win7中,Shell的位置.
32位,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Winlogon
64位,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网友:
以前记得有人说过更改默认的shell,默认的好像是explorer.exe。去搜索一下windows 更改 shel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