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ccess数据库,并发数大概多少?

楼主(2022-08-08):
有一个软件,单机版,但可以设置多账户多用户,数据库采用Access。
现在想安装在服务器上,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多用户多账户同时登录查询、读写数据?
并发数大概多少?

网友A:
5个人以内最好,人数再多点就要用MS-SQL

网友:
access就是小打小闹,常用用户人数控制50以内;频繁使用保持连接听楼上的。记得设计极限也就一两百的样子,容量也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人以内最好,人数再多点就要用MS-SQL

谢谢,基本也够用了.
多账户同时登录写数据, 能保证数据写进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基本也够用了.
多账户同时登录写数据, 能保证数据写进去吗?

会锁表吧,不能同时写,所以不能太多客户端,不然就要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锁表吧,不能同时写,所以不能太多客户端,不然就要等待。

实际上只有2-3个客户端会读写,看来还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