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TX 560 最新的驱动装不上,谁有办法?

楼主(2022-08-08):
GTX 560 2G 最新的驱动装不上,哪位大神支个招,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或许会解决,我就试过删除过显卡驱动程序后怎么都装不上,只有重装系统后解决问题!

网友:
驱动在于稳不在于新

网友:
新装不上,就只好用旧的了!!!

网友:
1,首先要排除显卡本身有没有问题。
2.  新版驱动会对 win10版本有要求

网友:
是不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装不上是什么报错?旧驱动能不能用呢?

网友:
看看驱动的支持列表,有时候就不支持了。

网友:
系统是win7 的吧,缺系统补丁不打就提示装不了驱动,WIN10的不用

网友:
驱动不要求新,要求稳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