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80瓦锂电池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2-08-08):
这个88伏,21串锂电池,10安充电器!两个150U的大电容,功率管30安的,大封装!输出也是这种30安,600伏!UC3845驱动,有别于3842。一句话,烧管!换件够。低电压能正常工作,电压输出正常,功率管也不热,是用8安800伏的管子试机的!只等大管回来,上机测试然后收钱!
  商家发来30N60的场管,不是做电源的!晕!后来图片这货回来?上机空载发热,慢慢的热,肯定不正常!这机器变压器超厚!用5N60的管子,上电就烧!换回8N60空载只有微微热,觉得还是不正常!电压一直都正常的!机器原装100欧驱动电阻,30N60管子
  难道买到假管子了,还是3845推不动,换成10欧的,好像改善一点!最后上26N60管子,是7805这样封装的!温温热,纠结好久,抱着必死,插220伏,再加负载!马呀,变压器这时候滋滋响,一下就发烫!肯定不正常!一测电感,就100U多,少得可伶!这样的机器不给客户的!迟早就要烧机!
  另外厂家怎么用100欧电阻,又怎么用30N60这么大的管子!我上另一个机器,也同样发烫,这个管子根本不适合3845呀,3842也不适合!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设计的!

这个是问题变压器的电感

这个是比薄一半的变压器电感

网友A:
为啥我第一反应上IGBT?

网友:
这种充电器,若是不懂原理,只是贸然去拆换损坏的功率件,大概率通上电,还是爆。

网友B:
那个F参数两个不一样的?

网友:
按理说厂家设计应该不会有问题,估计是管子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C:
电源看起简单,维修头疼,高压,软击穿,假原件,非常容易翻车,经验与运气并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看起简单,维修头疼,高压,软击穿,假原件,非常容易翻车,经验与运气并存! ...

最头疼是假芯片,,,功率管这些买拆机的还是能买到真货

网友:
炸鸡的充电器我一般懒得修,除非有好几台同款能凑一凑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第一反应上IGBT?

个头和电磁炉的功率管一样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F参数两个不一样的?

这个测下,能判断大概,至于怎么测的原理,我不太研究了…下次再测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看起简单,维修头疼,高压,软击穿,假原件,非常容易翻车,经验与运气并存! ...

一般维修店不愿意接的!维修复杂,收不到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第一反应上IGBT?

好像给你说对了,我后来在查资料,说是IGBT管!太难了,已经买错两次了

楼主:
说的这个是IGBT管,我瞬间感觉傻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