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恒温发酵电饭锅

楼主(2022-08-08):
虽然是南方人,但家里人喜欢吃面食,所以用闲置的电饭锅改造为恒温发酵电饭锅。原理是用数字温控器控制温度,加热器件用电饭锅保温发热片,舍弃原有的发热盘。感温探头距离加热器不要太近。温度设置为30度。经几个月试用,发酵效果较好。
内部结构

加热中

加热停止

揉好的面团放入

发酵好了

包子好了

完,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不错,通用电器改专用电器。

网友:
通用电器改专用电器。我搞过发热盘加热挡不用,用保溫加热挡,温控外接,温度传感器直接放锅里,使用时锅底要放水,浸没温度传感器,电源插头插温控器。用于做纳豆,酸奶等。

网友A:
30度会不会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度会不会高了点?

面食、甜酒发酵30度可以的,如果做酸奶,温度提高到32度。

网友:
原来就这么简单,准备制作酸奶机

网友B:
那些酸奶机,就一小块P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酸奶机,就一小块PTC...............

成品的酸奶机太小,发酵面食不够大

网友:
这个挺实用,旧电饭锅妙用

网友:
好像是孵化器温控器。

网友:
差点以为原装的  不错

网友:
真是会玩,找一个旧的电饭煲试一试

网友C:
我用消毒碗外挂温控也可以,就是面团有点容易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消毒碗外挂温控也可以,就是面团有点容易干

面团揉好后抹点油,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能做酸奶吗?

网友:
包子包的不错呀

网友:
不错,很好的创意!

网友:
我们这,最近一周的天气预报气温都>40度,昨天看到周日是43度,今天改成42度了,你这个锅,如果能把温度控制在30度,我就做一个大的当床睡。

网友:
用大加热盘  不是更好玩   温控器改固态继电器的,如果用机械的 哈哈  声音很好听

网友:
能详细介绍面团的制作方法吗?从水与面的比例开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