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藏品之OFO小黄车智能车锁拆解

楼主(2022-08-08):
这个车锁的外壳已经没了
密码改成了1234,之前好像是拆下电池然后按住所有按键改的

这个是快要倒闭前出的智能锁
想当年刚出机械锁的时候我还能20秒破解呢

少了一颗螺丝

开盖

这个锁进过水,蜂鸣器不响了,一块led灯也不亮了,而且电池的电都漏光了

取下电池,插上microusb线

不识别,应该是没装驱动

装回锁体,继续当藏品吧,初中的回忆啊

网友A:
怀念以前这货采用机械锁的日子,在我手中随便一台车解锁不到一分钟搞定,满大街的单车随我骑

网友B:
有个物联卡模块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物联卡模块好像...

有,还有一张物联网卡,当年插手机上还用了200mb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还有一张物联网卡,当年插手机上还用了200mb流量

这玩意不是一个月就10-30M了不起了么,竟然还能用到200M???

网友:
里面好复杂啊

楼主:
我看那个单片机好像可以抠下来diy点什么

网友:
内部结构挺复杂的

网友:
stm32 cbt6行情好时候让我剪板咸鱼打包出了。几块钱一颗

网友:
没帮帮团了,先给10分吧。

网友:
这种电池是一次性不能冲电的吗?

网友:
这个电池好奇怪,应该是充电的啊,可是怎么是3V呢?

网友:
亲眼目睹小学生两砖头砸开锁

网友:
内部结构挺复杂

网友:
结构挺复杂

网友:
听说满大街的小孩子都会免费骑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念以前这货采用机械锁的日子,在我手中随便一台车解锁不到一分钟搞定,满大街的单车随我骑 ...

就是怕你骑,所以都换电子的了,

网友:
押金退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还有一张物联网卡,当年插手机上还用了200mb流量

原来没有绑定和检测。有些定位模块有绑定,取出卡放手机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