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的电脑上右键,管理,缺少本地用户和组(求助)

楼主(2022-08-08):
WIN10系统专业版,系统已经激活,在内部网络无法更换密钥再激活。
复制

我的电脑上右键,管理,缺少“本地用户和组”。

因为系统默认账户 administrator 被禁用了,现在需要开启这个账户,没有本地用户和组就无法设置。

网友:
直接运行lusrmgr.msc,提示什么?

网友A:
说不定你用的账户就没有这个权限,即使打开了也不能修改,可以考虑进PE用NTPWEDIT这类工具来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我都会重装电脑。

网友B:
公司电脑吧?人家就限制你使用管理员帐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电脑吧?人家就限制你使用管理员帐户啊

不是的,别的电脑都有,估计是安装系统时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你用的账户就没有这个权限,即使打开了也不能修改,可以考虑进PE用NTPWEDIT这类工具来试试... ...

目前登录的账户有管理员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