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山寨jbc换了一个焊芯温度过冲严重,肿么破?

楼主(2022-08-08):
以前那根焊芯很稳,但被我烧水泡茶给整坏了。

换了根焊芯,温度就不稳了,校准也没用,校准就是能把过冲的起点校准了,比如,设置300度,每当低于300度后就开始加热,然后温度会飚到340才停下来,我找到这个pid参数这里,但不明白P I D分别代表啥意思,前段后段啥意思也不懂,求大神指点。
附图

楼主:
原来的焊芯,实际温度和设置温度是几乎完全重合的两条线,但现在成了这样,拍的温度比实际过冲的还要低,因为过冲的峰值非常短,实际最高过冲能到340度。

楼主:
这张拍到的过冲更高一些

楼主:
过冲的是这种焊芯品牌,以前是啥品牌不清楚,是买焊台商家提供的。

网友:
一只焊台,设置都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个不好调整。山寨的就是挑头。

网友:
不懂帮顶,

烧茶好喝吗

网友A:
在系统不震荡的情况下:增大P、I减小D。过冲,减小P、I,增大D试试,不行就反过来。慢慢试。PID分别是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自动控制用的。前段就是刚开始加热的时候,速度快;后段就是接近设定值的时候,速度慢更精确。

网友:
焊台高大尚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不震荡的情况下:增大P、I减小D。过冲,减小P试试,不行就反过来。慢慢试。PID分别是比例带、积分时 ...

多谢老哥,一看就是懂行的

回头我慢慢试试,有结果贴出来分享

楼主:
味道比较独特,主要是能补锡,锡和铁都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但注意一定要用无铅焊锡,烧水前用无铅焊锡置换掉低温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B:
烙铁芯跟头子导热良好就会出现这问题,理论来说,是好事,我就最喜欢用这种头子了,回温良好

我自己买了不少原装发热芯自己焊的,焊粉加多了里面有夹渣的,温度就准,但如果焊得特好的,回温都会过充,不用在意的,只是起动时过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芯跟头子导热良好就会出现这问题,理论来说,是好事,我就最喜欢用这种头子了,回温良好

我自 ...

有见地

话说这焊芯买回来插上手柄,同样的设置温度下实际就比原来焊芯高40度,发热功率也大几w,当时没在意以为校准一下就好了,后来才发现过冲这个问题。

我先调节一下pid试试,能减少过冲最好,不能其实也问题不大,确实回温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芯跟头子导热良好就会出现这问题,理论来说,是好事,我就最喜欢用这种头子了,回温良好

我自 ...

过冲恰恰是 接触不好造成的吧 。感温灵敏 及时关断输出。才是不过冲的基础。感温滞后加热不能及时关断才是过冲的主因吧。

网友C:
这家我买过他的t12主控板,用的变压器,然后出现温度突然高几十度又降下来,但感觉只是个显示,因为温度变化不可能这么快。

网友D:
问题是你调好了这个头,换一个又过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我买过他的t12主控板,用的变压器,然后出现温度突然高几十度又降下来,但感觉只是个显示,因为温度变 ...

我用烙铁测温仪测过,的确也是存在过冲,围绕300度变化,低于300度
的绝对值在10度左右,高于300度在15-20的样子。烙铁测温仪的温度刷新速率相对慢,显示的过冲会小一些,相当于是做了积分平滑处理。

网友:
没有这么高端的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调好了这个头,换一个又过冲了。

没错,这也是我在下面这个帖子里提到焊芯需要带芯片,存储自己的加热和校准参数等数据,插入手柄后焊台自动读出并设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3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