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漆包线脱漆可以使用天那水么?

楼主(2022-08-09):
漆包线焊点断了,需要重新焊,怎么给漆包线脱漆比较好呢?
可以用天那水给漆包线脱漆么

平时洗油漆,用天那水就行,
漆包线用的油漆和平时用的油漆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这里有人试过用天那水去除漆包线外层的油漆么?天那水去漆包线油漆的效果怎样

网友:
我用阿斯匹林

网友:
应该没什么用吧!没有用过!

网友:
可以试一下,平常都是直接刮

网友:
很多个头要焊吗?一两个三五个直接刮吧。

网友A:
直接烧,摔一下都掉了

网友:
只要烙铁的温度足够高可以花掉

网友:
太细了是得想办法。

网友B:
高温漆包线只能刮或者脱漆剂,普通的直接焊接就可以了,线头塞进融化的焊锡珠里五六秒就能看到漆包线和锡珠接触的地方冒泡,这时拉出线头就能看到已经上好锡了。

网友:
我遇到焊漆包线,粗点的就是刀刮,细点的放焊锡堆里直接烫。

网友:
把漆包线放松香里,烙铁头带锡,一边烫一边刮,一会功夫,漆包线就搪上锡了。不过如果有很多的线头要处理,这方法效率就不够了。

网友:
漆包和油漆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烧,摔一下都掉了

你是对的,铜丝也被我烧熔、、、、鸟。

网友:
天那水绝对不行,据说用阿司匹林不错,但我也没用过。

网友:
平常都是直接刮

网友:
哪有现成的天那水,都是烙铁烫,烫不掉就用刀子刮

网友C:
我平时是细的烧粗的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漆包线只能刮或者脱漆剂,普通的直接焊接就可以了,线头塞进融化的焊锡珠里五六秒就能看到漆包线和锡珠 ...

风扇电机用的是高温漆包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平时是细的烧粗的刮。

太细的会烧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