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一个问题,氮化镓多口充电器的C口只接正负极无输出问题

楼主(2022-08-09):
一氮化镓充电器,基本全协议的,有双C口,一A口,A口随便接什么什么设备都能充电。

C口接手机,平板等充电也正常,也都能触发相应快充。

最近把家里几个古老的miniUSB口的读卡器之类的都改了C口,顺便把一个耳放也该了C口,用的是6PIN的母座,无D+D-,只接了电源正负极。

结果插到这个充电器上无输出,不知道如何接母座上的C1,C2才能触发输出。

请了解这一块的大神说说。

次日更新:

回去拆开壳子,碰巧发现CC1,CC2的端子刚好靠近原机的USB过孔焊盘,直接焊上去:

到背面焊两个电阻上去接地:

再次通电,立即亮了,然后等灭了一下,又亮,我以为这是要切换协议出高压了,结果并没有,还是5V:

到此改装完毕,心里有舒坦了,就是可惜了原装纯铜的miniUSB座子。

网友:
楼主最近一直没出来指点一二,原来在家和母口形状干上了

网友:
c口输出的好像CC线和VBus间并一个电阻才能开启输出

网友A:
C口 默认是无输出的,需要触发才有。

数据线上的a5 b5 分别5k1对地,就可以触发5V电压输出

网友:
D+D-至少也要给短路掉,上分压电阻可以精确控制电压,买个识别芯片还能控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口 默认是无输出的,需要触发才有。

数据线上的a5 b5 分别5k1对地,就可以触发5V电压输出 ...

谢谢了。

你说巧不巧,6PIN的母座,除了4个正负极剩下的就是A5,B5了

晚上回去,继续干母座去。

网友B:
搞个诱骗器   可以调出你需要电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诱骗器   可以调出你需要电压呀

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要给耳放充电,4054只需要5V即可。

折腾就是为,为了随便一个充电器也能充,而不是还要挑充电器,那改充电口的意义就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你说巧不巧,6PIN的母座,除了4个正负极剩下的就是A5,B5了

那不是巧,而是原本就这么设计制造的,给你来个接线图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205/07/111105nkkob5xql5zs2o3l.jpg

网友:
等待最新的结果,我看看怎么搞

网友:
受电端的CC1、CC2要分别下拉5.1k,才能输出5V

网友:
看下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诱骗,正好学习下。

网友D:
少个5.1k电阻,最简单的办法是接个c口的OTG转换插头,即可输出。记得坛友Qrut发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巧,而是原本就这么设计制造的,给你来个接线图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205/07/111105nkko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也就是C口快充输出默认都是没有电压的,需要识别电阻或协议才会输出电压,不像以前的充电器,管你接不接都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个5.1k电阻,最简单的办法是接个c口的OTG转换插头,即可输出。记得坛友Qrut发过类似的帖子。 ...

研究了一番,发现文档标明直接一个电阻也可以,只是不能传输数据而已。

晚上有空试试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番,发现文档标明直接一个电阻也可以,只是不能传输数据而已。

晚上有空试试去。

研究的还是不到位,只接一个电阻有些头子反插就不会有输出,如果不嫌麻烦再反过来插一下倒也无所谓~

网友:
CC1/CC2需要接5.1k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个5.1k电阻,最简单的办法是接个c口的OTG转换插头,即可输出。记得坛友Qrut发过类似的帖子。 ...

刚刚试了确实可以,特意夹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番,发现文档标明直接一个电阻也可以,只是不能传输数据而已。

晚上有空试试去。

cc和地之间焊一颗5.1k下拉电阻,双面插的话,每面都要加一个。
相关链接:
如何让c口pd充电头为老旧的a公头设备供电?教你制作特殊c-a母口转接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08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