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个macbook pro亏电电源适配器充电头显示绿灯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8-09):
请教个问题,我的macbook pro的电源适配器充电灯显示绿色(充满电),但按电脑机身电池电量显示灯一个且闪烁,(电池低电),接上适配器是机身的电池电量灯一个闪烁几秒钟后熄灭,装的是WIN10的系统。充电器是好的,后在京东又买了电源适配器换了也是一样,说明充电器是好的,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怎么维修?电源适配器是兼容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A:
https://www.rosefix.com/forum.ph ... light=macbook%2Bpro
看看是否有适合的,没有就自己注册搜索

楼主:
有充电部分或是全部原理图,框图也可以

网友B:
电池坏了   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   换一个

自己可以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   换一个

回家拆开看看,没带上

网友:
检查电池是不是挂了。

网友:
高度怀疑电池完蛋了

网友:
严重怀疑电池完蛋了

网友:
可以。就是电池比较难拆 有胶。  淘宝有电池

网友C:
可能是电池到寿命了。不知电池自上一次充满电后,能放电工作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ose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highlight=macbook%2Bpro
看看是否有适合的, ...

谢谢,老机子了,先买个电池换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池到寿命了。不知电池自上一次充满电后,能放电工作多长时间?

确实用不了多久,都还是插适配器用的

网友D:
先冲一夜,我家里那台。2-3年不用,拿出来就这情况。冲一夜。又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冲一夜,我家里那台。2-3年不用,拿出来就这情况。冲一夜。又能用了。

在用的过程中亏电关机了,然后插充电适配器就那样了

网友:
电池的嫌疑大?

网友E:
充电正常时,适配器头灯色红,本子上灯慢闪,否则适配器插头与本子上插座接触不良。
电池寿命终了时表现为充电很快就满,用电很快就亏~但是灯光指示与前述相同。
换电池据说有的笔记本电池有“锁机”功能,这种本子不知有没有?查清楚了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正常时,适配器头灯色红,本子上灯慢闪,否则适配器插头与本子上插座接触不良。
电池寿命终了时表现为 ...

是的,充电时适配器插头的颜色变橙色,没有原理图,拆机看看

网友:
估计电池坏了,我的这台hp旧本本,每次用光电就只能充进60%左右,偶尔插电会充进百分之几的电,慢慢的也能充满,但是用光了又会老样子

网友:
感觉电池坏掉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