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最低可以用到多少V

楼主(2022-08-09):
第一次用锂电池,车子是48的锂电,星恒的,车子上加装了GPS,带电压显示,充满有53.8V左右,车子带SOC带百分比电量显示,用的最少的一次到7%,忘了看电压,不知道能用到多少V?

网友:
3伏或者保守点3.2伏,那么电压就是41.6伏,别想着还有一点电也放出来,这时内阻超大,基本是一用就保护。

网友:
53.8/13=4.14,可以肯定你的电池或者电表有问题。没问题的满电电压应该是4.2*13=54.6V。

至于能用到多少,理想情况的锂电可以用到2.8*13=36.4V,不理想的就没准了,50V就断电的我也不是没见过。

网友A:
锂电池好用,但是超级娇气,小品牌的质量也不太好

入坑需谨慎

网友B:
应该是15串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单只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2V、终止充电电压是3.6V、终止放电电压是2.0V。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到了保护电压立刻断电保护。一定要算好往返距离,别推车。。可以快没电了在家附近转转,看看极限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5串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单只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2V、终止充电电压是3.6V、终止放电电压是2.0V。 ...

铁锂给一般人用是纯坑货——那玩意放电平台太缓,基本上所有依据电压判断电量的手段全部失效

所以这玩意都是给安装了电量系统的电动汽车使用,用于2轮的附加成本太高,不划算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13串  应该每节到3,6保护板就停止输出了  充满是54.4V  你充电器单独量下输出是多少伏。要专用的锂电池充电器的。我自己做的锂电池是14串 58.8v 充满  看我帖子 我用的大单体

网友C:
以前自己网上资料做的一个表格,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车子是绿源ZFA,48V24A慢速基本可以骑行一个80公里,快速的话就只能5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好用,但是超级娇气,小品牌的质量也不太好

入坑需谨慎

车子是绿源的,电池看了是星恒,应该还不算很小的牌子

网友D:
星恒的的是三元锂,充满有53.8V是13串,一般用到单串3v整组39v。星恒容易怀孕鼓包,最好不要长时间大电流放电

网友E:
后来星恒的锂电充满在54.0V,用自带均衡也上不去了,不知是什么技术,感觉对电池寿命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星恒的锂电充满在54.0V,用自带均衡也上不去了,不知是什么技术,感觉对电池寿命有利。 ...

很简单,限制满电电压的技术而已限制放电电压也有同样降低怀孕鼓包故障率的效果

锂电的电量如果总是在10%~90%区间,寿命可以增加一倍,代价就是损失20%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恒的的是三元锂,充满有53.8V是13串,一般用到单串3v整组39v。星恒容易怀孕鼓包,最好不要长时间大电流放 ...

听说三元锂会爆,怕怕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自己网上资料做的一个表格,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分享,听说用到20%以下对电池都不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子是绿源的,电池看了是星恒,应该还不算很小的牌子

所有给2轮电动做锂电的都是小牌子,包括超威都是锂电小品牌

大品牌是不会做这种利润超低的玩意的,毕竟给电动汽车做都做不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三元锂会爆,怕怕的,怎么办?

赶紧把手机扔了,那玩意都用的三元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把手机扔了,那玩意都用的三元锂

扔 了 扔了,这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