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花草自动浇水,解决浇水太多、忘浇水、夏季高温浇水难题

楼主(2022-08-09):
今年入坑养花草,从年初学催芽、育苗到慢慢的养活一些最常见最普通的花草。今年算是练手的一年。

虽然是新手村的菜鸟,但是总是抑制不住想早点把花养大早点看到开花的心情,于是就经常会担心花盆会不会缺水(一如老母亲担心孩子会不会冷),最后就经常造成浇水过多导致烂根……然后反思,应该要管住自己的手,别手欠,少浇水,结果真的水浇的太少了蔫了……然后又增加浇水量和频次,增加太多又烂根……如此反复……

其实并不是不知道浇水过多或者太少不好,但是真的很难掌握到这个合适的时间和量。而且随着温度、天气的变化植物对水的需求也在变化。再加上偶尔忙的顾不上浇水。所以一直想弄个自动浇水装置,能够比较准确的代替我去浇水,避免我手欠浇多了,也避免我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浇水。

于是大概4月份开始就一直在弄这套自动浇水的装置。首先排除了用瓶子扎个小孔穿个绳子或者放个水盆+一根绳子/一块布条这种最原始的方式,这种应急用个几天可以,但是我需要一年365天都能用的,天天给瓶子或者水盆加水也挺烦的。想过用网上常见的定时浇水装置,这比最原始的那些好多了,但是这东西不会根据天气、季节的变化调整浇水时长和浇水频率,一旦季节变化就需要人工重设浇水策略,否则还是会造成浇水太多或者太少,刚好每年包邮区的春秋季气候都是忽冷忽热琢磨不定的。最后只能自力更生了,决定自己做软硬件弄一套符合自己需要的自动浇水装置,解决手欠浇水太多或者忘记浇水,也能在我忙的顾不上的时候替我照顾好我的小宝贝们,也为明年养更多漂亮的花草做准备。一直到最近,终于把这套寄予厚望的自动浇水装置给弄好了,实测了10天左右,效果满意。今天发出来跟花友们交流一下。

工作原理和要求:

1.通过探头实时检测花盆土壤湿度,并结合实际温度计算是否缺水(温度高需要更多的水分,温度低水分低点也没事),检测到缺水就接通电磁阀浇水,浇水到合适含水量后停止。

2.夏季尽量在晚上浇水。如果白天检测到极度缺水(会变成干那种)才会立即浇水(浇水可能还能活,不浇水必死,所以选择浇水)。

3.排除小雨或者短时间阵雨的干扰(只能打湿盆土表面实际无法真正湿润盆土这种情况)。

4.防止放在窗台、阳台的花盆浇水太多溢出导致弄脏窗台、阳台(我家人反对我养花草的最大原因就是会弄脏阳台、窗台)。

5.能够远程监控模块工作情况和花盆湿度。

6.软件能够远程升级(这样我就不用每次都把模块拆下来了)。

7.能够对不同花盆分别检测湿度和控制浇水。

照片展示:

主控模块,能够实现最多4路湿度检测并控制4路浇水,解决花盆大小不一致、光照时间不一致等问题。目前可以通过电脑查看湿度、远程升级软件,以后有精力的话可能会弄个APP方便设置和查看。

探头,没什么可说的,查到花盆里就行。

电磁阀,说白了就是个电动的水龙头/阀门开关。网购的最通用的4分管大小的(就是家里自来水管子最常用的大小)

稳流器和滴箭。因为我是园土养花草,所以采用这种慢慢渗透的方式浇水。

最后是我这些最普通最不值钱的花草们,这些是放在露天的,最近实测温度40+,自动浇水在每天晚上都会浇一次水。

刚培育桃树苗,也准备接入自动浇水管理

放在窗台上的四季秋海棠,日照时间比较短,自动浇水一般3-4天浇一次水,并且从来没有把水溢出到窗台上过。

写在最后:

在决定养花草之前我是个业余的软硬件DIY爱好者,所以才想着自己做,当然也是因为能买到的自动浇水装置满足不了我的需要。一开始以为最多2个星期就能搞好,因为原理相当简单。结果遇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困难,没有资料可查,没有别人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数据参考,家人也反对我养花草,最大的理由是浇水后花盆流出的水弄的窗台和阳台脏脏的……最后搞了4个月,主控模块做了18个版本才达到最合适的效果,探头21个版本,软件30多个版本,为测试/采集数据牺牲花草4盆……我自己技术太菜惹的祸。中间无数次想放弃,东西都扔掉过,最后还是想搞,又捡回来了。好在最后还是做出来了。按照我现在这个花草数量(大概70个小盆)每天能为我节省1小时左右的浇水时间,今年这个鬼天气终于不用顶着高温浇水了(即使是晚上)。关键是比我人工浇的好,这让我有信心明年增加更多花草种类。

网友A:
来的早了,没图看,一会儿再来看图,4个月完善,够耐心,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的早了,没图看,一会儿再来看图,4个月完善,够耐心,支持折腾 ...

论坛图片上传失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等楼主的图,一会过来看

网友:
看你是用什么方案解决的

网友:
今年我家阁楼外面的花花草草都晒成干了,希望明年不会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
科技生产力,是个硬道理。

网友B:
有好多人说那个湿度传感器容易坏

网友C:
多数人都是养几盆自己打理,劳逸结合打发时间,你这适合扩大场地规模养殖啊

网友D:
一盆建议用两个或三个湿度检测,而且最好用单片机模拟量来采集湿度变化过程也方便后续开发折线图更直观的看这盆花浇水情况。用一个来检测感觉不是很准,比如说阳面因为太阳光更强水分蒸发的更快,可是阴面又比较潮湿,这时候如果检测棒是插在阳面就会触发浇水,可能会导致水浇多了。所以多点采集可以取平均值更准确一些,如果盆栽过大土壤不同高度也最好加检测棒,更准确判断盆栽是否真的缺水还是只是表面干。还有浇水不要实时采集湿度,比如现在检测到土壤干了,触发浇水5秒钟后停止,再过30秒再检测湿度是否达到,没达到再浇5秒钟,要让土壤充分吸收水分,如果一直放水,可能上面已经成汤了,下面土壤还是干的,给水渗进土壤一点时间。只是个人建议,我也没实际做过,欢迎探讨。

网友:
有兴趣,又能坚持,再有技术的加持,楼主终于成功了。

支持楼主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多人说那个湿度传感器容易坏

网购的确实容易坏。我这个已经改进过了,相对不容易坏。

网友E:
时间长了,检测器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人都是养几盆自己打理,劳逸结合打发时间,你这适合扩大场地规模养殖啊 ...

看人的。有些人就养一盆绿萝,有些人可能养个三五盆,这种肯定不需要自动浇水。
养的多的就需要了。还有就是看有没有时间的。我最大的问题是经常没时间或者忙的忘了。

网友F:
好像插个水瓶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盆建议用两个或三个湿度检测,而且最好用单片机模拟量来采集湿度变化过程也方便后续开发折线图更直观的看 ...

你提的这些问题我都考虑过了,毕竟我花了好几个月。实际上同一个花盆阳面/阴面的土壤湿度相差非常小,所以多探头完全没必要。至于浇水是否渗透的问题,这个在程序上本来就是优化的,而且浇水管路也是有很多种的,我这个浇水的管路本来就是滴灌,滴灌是出水很慢的,出来的水马上就被土壤吸收了,你永远可以相信经过实际使用的东西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长了,检测器就没有用了

目前最长的一个探头已经用了4个月了,还没出问题。估计用个1年没问题,1年以上坏掉的话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插个水瓶也行吧。

你没看帖子吧

网友:
能介绍一下电容式土壤湿度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