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良之远X3-1096手提强光探照灯

楼主(2022-08-09):
从小区收废品的大姐那里花1元得一手提强光探照灯(为了长期从那儿搞点货,必须高于实际价格,这是策略),只是好奇而已。到手拆解、研究原理。

好大的一个,起初还以为黄色的是铝的,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是塑料的。

灯珠,不懂啥型号的。

手柄处有3颗隐藏的螺丝

开关是机械的,“黄红--黄红黑---断 ”来回循环

小线路板,两档光强度。也没进一步研究是铝基板吗?但与大弯弯是用点胶占住的,质量马马虎虎吧。

拧下前罩来,卸下4个螺丝。

哇,好简陋,感觉电池比之前见到的粗些。

是26700的,测了下是26粗,700长

卸下4个螺丝,取下尾罩,

升压到5v

大体原理图。太简陋了,锂电池充电估计用4.2v的充电器。

用5v的充电头测试正常,但这玩意太笨重,实用性不强。吃灰吧。

网友:
楼主脸皮好厚   1元巨款

网友:
还可以装3个电池到里面

网友A:
手电筒改造空间大,高于实际价格的1元巨款,这还属于持久战略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改造空间大,高于实际价格的1元巨款,这还属于持久战略价格 ...

家里有好几个可充电的手电筒

网友:
山寨感满满的。改造空间很大,支持折腾。

网友:
里面空间大,可以加电池,然后换灯板,真的可以改造成大功率强光哦!搞个10w功率的LED

网友:
啊。1元巨款,看原理图看的发懵,不看了。

网友:
一般做维修、野外露营、户外照明用,尤其是比较暗的地方。

网友:
看样就是小厂货。

网友:
这电路图画的,还以为是藏宝图呢

网友:
可以改XML灯珠,再改4节电池并联,7135x8驱动。内置2安充放移动电源一体板。

网友:
看到做工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
塑料的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详细分析也到位,想到了1只2只3只18650,也想到了铅酸,没想到的是26700,也没想到是EVA泡棉胶,更没想到楼主那魔性的电路图

网友:
看着很漂亮啊

楼主:
看到留言,感到惭愧,重新画了个图。

DC插头直接对电池供电,开关三档切换。

这个是由电池升压成5v给其它设备供电,没测试是否能行。

网友:
空间浪费了,应该可以放四课26650。。。。。。。。。?

网友:
内部空间巨大,有改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