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65电源与RD-1200-68电源拆解对比

楼主(2022-08-09):
S-800-65电源与RD-1200-68电源拆解对比

       S-800-65为NVVV 65V800W电源,RD-1200-68 为RD 68V1200W电源,下面对两款在售的开关电源进行拆解比对。

  整体对比:800W电源上面有明显跳线,绿色单面电路板,半桥的拓扑结构,使用低成本的元件,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更加实惠。1200W电源使用了黑色双面电路板,焊接性能更好,使用双管正激的拓扑结构,所用元件余量相对更充足,使用寿命更长。两台电源在大的电容电感位置都有打胶固定,测试性能都能长时间满载工作,值得好评。
       外壳:800W电源使用攻丝固定螺丝,成本低。1200W电源使用压铆工艺,会更结实更耐用。
   输入共模电感:800W电源开关电源线径约为1mm,线径更细匝数更多。1200W电源的线径约为1.5mm,线径更粗匝数更少。因为开关电源输入电流越大需要的线径更粗,同时共模电感需要的感抗更小所以匝数更少。
   整流桥:800W电源使用单个整流器桥带散热片,散热更好,工作温度更低。1200W电源使用两个整流桥并联不带散热片,过流性能更好更耐冲击。由于电源不带PFC电路,整流桥的峰值电流相对更高,需要更高的耐冲击性能。
  EMI电路中的X电容、Y电容,防浪电路中的NTC、继电器两款电源均有配备。

  输入主滤波电容:800W电源的为两个200V1000uF,1200W电源的为两个200V1500uF。电源功率越大需要的输入电容越大,220V交流整流后峰值电压为311V,两个200V电容串联余量足够。

  开关管:800W电源的散热片更大,开关管发热会更大一些。1200W电源的散热片更小,更大的功率使用的散热片却更小说明效率会更高一些。
  变压器:800W电源用的是PQ4040磁芯。1200W电源用的是PQ5050磁芯,两个产品的开关频率相近,磁芯越大,能承载的功率越大。

  输出储能电感:800W电源的线径细,大约为1.3mm。1200W电源的线径较粗,大约为1.7mm。800W使用的是黄蓝铁粉磁芯,磁导率较低,使用双磁芯并绕。1200W使用的黑色铁硅铝磁环,磁导率高,损耗低,磁环的尺寸也更大,使用单个磁环就能满足要求。
  输出整流管:800W电源使用了一颗整流双二极管配合小散热片,1200W电源使用四颗整流双二极管配合大散热片,电流余量更大,散热片上带有温度检测开关实现过热保护。

   输出电容:800W电源使用100V470uF三颗普通电解电容并联,1200W电源使用100v820uF高频电解电容并联,容量余量更大、ESR更低,输出纹波更小。两个电源输出电压都在65V左右,输出电容使用100V耐压余量充足。

  附属电路: 800W电源带有一个辅助电源,负责给PWM控制器、风扇以及继电器供电。优势是供电更稳定,劣势是产品复杂度更高。1200W电源在输出储能电感上加了副绕组,负责给继电器和风扇供电,优势是元件少、故障率低,但空载时风扇无法满速运转,实际上电源空载时风扇正常不需要满速运转,不算做劣势。

  保护功能:两台电源都有过载保护,800W电源通过互感器检测原边电流,1200W电源使用检流电阻检测输出电流。两款都设计有双档位温控风扇和过温保护功能,输入都装有保险丝,产品基本的保护功能都有了。

  总结:两款电源设计中规中矩,除了没有PFC电路之外没有明显的短板。1200W电源在同样的体积下功率增加了50%,设计更细致,元器件的成本更高,余量更大。受篇幅影响还有很多细致的设计点没做对比,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将你的想法留言,我们也将对比更多的参数和性能。
  电源链接可参照:https://m.tb.cn/h.UabHn0m?tk=CeOh2HnExH5

网友:
您这个好,自测 自评 自推 自卖

网友:
插电时会不会“啪”一声巨响?

网友:
两者看上去都不错

网友:
看了下价格  默默看了下墙角的LED电源盒 全是灰尘了。

网友:
这广告好评,到最后的链接进去就要登录,看个网页都需要登录,果断不看了。

网友(2024-11-01):
S-800-65好不好改可调?

网友:
可以的,比较的好,哪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