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几个12v充电钻,能不能把两个电池包直接串起来给t12烙铁用?

楼主(2022-08-09):
请教一下大神。
手里有好几个12伏充电钻,能不能把两个电池包直接串联起来给烙铁用?
这个12伏电池包里边是三节18650 应该有保护板吧。
可不可以拿电线直接把两组串连起来用?需不需要加什么保护电路?
谢谢!

网友:
据说带保护板的电池不适合串联,当其中一个保护板动作后,它承受的是整个电池组的电压,也就是12v保护板承受24v电压。只是听说哈,我也不清楚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就是这么用的,没问题

网友:
肯定不如6支电池+保护板靠谱……

网友:
能,怎么不能。

网友(2022-10-07):
两2串连可以,不建议超过3个以上串联,36V有可能击穿一些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