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怎么去掉B站下载后视频中的中文

楼主(2022-08-09):
下载的英文动画片,MP4格式,但是字幕有中文,我想去掉。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外挂字幕还是合成的视频里的,我记得好像都是合成的,这种应该是不能单独把字弄掉的...

网友:
到迅捷网站下载一个去水印和字幕的,可能是收费软件。

网友A:
找个能控制字幕的播放软件,看能不能把字幕关闭了
要是不能,只能通过剪裁视频、用黑色长条遮挡等方法处理
PS:MP4视频大多数内嵌的字幕是硬字幕,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能控制字幕的播放软件,看能不能把字幕关闭了
要是不能,只能通过剪裁视频、用黑色长条遮挡等方法处理
PS ...

谢谢了,我刚才试了快剪辑,用马赛克遮挡。

网友:
b站没有下载选项吧?

网友:
不太好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