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老古董无线路由器11M

楼主(2022-08-09):
wifi速率只有11Mbps,局域网wan-lan的nat速率不过5MB,能做啥?关闭dhcp做个交换机吧把可怜的11m  wifi 给找信号的一点希望,而且因为速率低,传输距离要远一点
不知道什么牌子,没有商标。可能是网件。和这个网友发的NETGEAR网件MR814v3 11M无线路由器拆解   相似。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8360
不多说,看图吧
外观

内部不是上图那个,是另一个被我解剖了的,拆掉了dc电源接口,和接口的一个大电容,其它没动。上电还是能正常启动的。主控芯片型号88w8500-ban。这货没看到有网络变压器

指示灯都是红黄双色的,启动pwr灯黄闪,正常绿色常亮。

软件设置界面,常规的内容都有 pppoe拨号 upnp dzm 端口转发

wifi加密只有一个wep方式  密码64位是五位数 128位是13位数,不能设置目前常用的8位数

端口转发协议 upd 和tcp  没有both选择

网友:
是老古董了

网友:
扔垃圾堆,为家庭空气清新做贡献。

网友:
接上网络,WIFI设置无密码,让一些吃瓜的上网,会不会卡疯掉

网友:
应该是工包的,连个LOGO都没...

网友:
这个WIFI加密算法已经淘汰,继续使用很容易被入侵。

网友:
我家还在用网件614呢

网友:
没有什么用了,等待它的只有拆件的宿命了

网友:
插上电源,什么都不要接,密码为空或者12345678或者88888888 ,给隔壁蹭网的一点希望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接上网络,密码分享出去。

网友:
古老的路由器,已无使用价值,当收藏品吧。

网友:
毫无实用价值了,要么遗弃,要么卖给收破烂的,喜欢玩电子的拆件用

网友:
这个11M有点慢了,不过我手头有个54M的偶尔还可玩下。

网友:
真算老古董了

网友:
当年的雄风已不再

网友:
古董,容易被雷击。

网友:
确实很古老了

网友:
老古董,有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