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次不太成功的 暴力拆充电宝!!!有危险、、、、、

楼主(2022-08-09):
买的充电宝,不知怎么的鼓包了,想拆开看看。
但是顶住了拆不出来,用了暴力也拆不开。
算了不拆了,怕起火爆炸直拉扔垃圾堆。

1、剩下的充放电板

2、所有螺丝都下了,卡子也扯断了,但始终拆不出来电池

网友:
用木片从后面顶

网友:
电池估计两面上胶了,弄坏了危险。

网友A:
可以用电吹风加热两边,让里面的双面胶受热软了就好弄了

楼主:
鼓的太狠,用很大力顶也顶不也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吹风加热两边,让里面的双面胶受热软了就好弄了

不是双面胶的问题,是电池鼓包顶住了出不来。外面的金属壳都有点鼓了,照片看不来

网友B:
酒精从缝隙里滴进去,等一会再从边上穿一根线进去,往另外一侧啦,拉不动了顺着线往里面滴酒精,再等一会继续拉,两面完全拉透后就可以把电池取出来了。

网友:
。。。。实际上可以试着冷藏或者冷冻一下再顶。。。气体的热胀冷缩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可能用18650的比较容易拆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充电宝,充不进电了,推出来一看,四节位置装了两节,而且还生锈了,扔了。

网友:
充电板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网上有教程的,4楼的方法是我常用的方法。

网友:
怀孕大肚子了,冷缩就小了,不行非金属刺穿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精从缝隙里滴进去,等一会再从边上穿一根线进去,往另外一侧啦,拉不动了顺着线往里面滴酒精,再等一会继 ...

这款充电宝没有胶,我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精从缝隙里滴进去,等一会再从边上穿一根线进去,往另外一侧啦,拉不动了顺着线往里面滴酒精,再等一会继 ...

酒精要手速快点,以免蒸发又得加。螺丝松动剂万能润滑剂,缝纫机油更合适,可以让不干胶黏性下降,表面形成油膜阻力下降。

网友:
冷冻或放气

网友:
电池鼓包顶住了

网友:
这个鼓得有点严重了。

网友:
不仅顶住了还有双面胶,我也有一个,后破了金属外壳才拆出来

网友:
人多办法多这种情真不敢拆怕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