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稳定的第三方平台? 从外地查家里地址

楼主(2022-08-09):
宽带一般给的是动态IP,打算用单片机做个心跳包

感觉需要个稳定的平台免费服务 ,可以通过手机/PC用浏览器访问平台服务上显示的家庭IP

请玩过的TX推荐咯

网友:
申请一个域名,在路由器上填一下,自动更新不就好了

网友A:
家里的宽带IP不止是动态吧,很多还是内网

网友B:
自己写个脚本  定时获取 外网地址,变化的时候给指定邮箱发送邮件   这种方案咋样?
获取外网地址  curl ifconfig.me

网友:
大部分地区已经改为城域网了,公网IP已经用来卖给企业了,所以你获得的IP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走VPN通道,比如向日葵或者花生壳转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脚本  定时获取 外网地址,变化的时候给指定邮箱发送邮件   这种方案咋样?
获取外网地址  curl if ...

不能邮箱,希望是直接可以从web页面上看到显示的住宅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宽带IP不止是动态吧,很多还是内网

我这里貌似分配的是公网地址

网友C: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话说根本没啥意义,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大内网了...

网友D:
用向日葵远控家里的电脑,就看得到ip了

网友E:
1块钱弄个域名,带ddn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向日葵远控家里的电脑,就看得到ip了

不要迷恋向日葵~

这种东西。。从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话说根本没啥意义,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大内网了... ...

只要是国内这个大内网   我倒是知足了
短距离需求

网友F:
ip.changeip.com,
顺便去changeip申请个免费动态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块钱弄个域名,带ddns

现在不知还有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国内这个大内网   我倒是知足了
短距离需求

没有意义的,大内网里没有任何服务商,除了连接外网,连局域网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意义的,大内网里没有任何服务商,除了连接外网,连局域网都不如。 ...

不同的运营商  网络应该也不尽相同吧
否则那些在用路由器上的免费DDNS的TX   联的是什么网

我路由器上的DDNS好多年没使用了, 以前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ip.changeip.com,
顺便去changeip申请个免费动态域名。

太给力了!

这个需要从内部去提交URL  获得地址信息,
我这里其实就是仓库   仓库平时不怎么会过去现场
在同一个市区  需要远程查询仓库网络的IP
假设现在仓库网络的路由器上没有DDNS功能

小帖求助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运营商  网络应该也不尽相同吧
否则那些在用路由器上的免费DDNS的TX   联的是什么网

我知道的情况是移动电信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实现城域网,想公网则要不断的骚扰客服才能有机会获得公网IP,但也不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changeip.com,
顺便去changeip申请个免费动态域名。

这个网站上有近200种一级域名,一般哪个稳定性和速度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迷恋向日葵~

这种东西。。从来不用

有一种办法,网上有外网地址的api,这个应该是能用单片机访问api获取ip地址,然后再发出去
比如发邮件或者微信公众号分享,mqtt等方法。具体操作得看是啥单片机。如果是8266之类的,倒是可以分享一下在arduino库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