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一把3位数字密码锁

楼主(2022-08-09):
捡的,3位数字锁,想用穷举法,打开它,从000起,001,002,步进1,到999时,就能看开它的密码。

谁知拨000时,已打开了,它的密码就是000。穷举法失效。

谢谢欣赏。

网友:
这个可以修改密码的。貌似是开锁状态下按下然后拨码

网友:
缺少拆解图片啊,  赶快拆了拍上来

网友:
这就是“初始”密码。

网友:
000应该是初始密码。

网友:
你可别设成123,这样还是容易被破解的。

网友:
好东西,改个指纹的吧

网友:
一般人设的都是常见弱密码,大概率不用穷举。

网友:
白白穷举了9999次。

网友:
可能锁主人压根不知道怎么改密码

网友:
啊,这个锁是我先捡的,我从001开始,一致试到999无解,认为这个锁是坏的,就扔了它,结果被楼主又捡到了。。。

网友:
看来3位还是少了

网友:
这种锁没意义,就算小黄车的4位密码也是被小学生分分钟试开。

网友:
本来就是一个玩具,

网友A:
明天弄两个设成999扔楼主家门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天弄两个设成999扔楼主家门口

明天楼主从999递减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天楼主从999递减测试

那咋办,要不弄个假的,开不开的,哈哈

网友:
254或者680看看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咋办,要不弄个假的,开不开的,哈哈

弄个四位数,开不开的

网友:
还是容易被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