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通迅8号砖为什么接LED灯珠,和L2灯珠时灯珠不会烧掉呢

楼主(2022-08-09):
像这种通迅8号砖为什么接LED灯珠,和L2灯珠时灯珠不会烧掉呢,都是直接正负极接上面的

网友A: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功率LED3.3V只是超载一点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LED3.3V只是超载一点点吧

这个板电流30A输出,灯珠没驱动限流应该烧掉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灯珠没驱动,用3.3V  30A输出的板子怎么不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够?

电压够,电流30A输出怎么不烧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