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指教个不知名原件

楼主(2022-08-09):
笔记本USB坏了,淘了块新板换上,发现坏板子一个元件坏了,可能是爆了,拍下新板上的元件,求指教

又传了几张图,淘宝查了下像公模电感,又不大像,再对比下90Ω的

网友A:
共模电感。可有可无(无的时候要两两短接)。抗干扰用的。

网友B:
贴片共模电感,封装是2012的,感值是90欧姆的

网友C:
图看着眼花,应该是个共模电感,一般可以拆了短接。话说当年的NDSL就是电源接口的共模电感容易坏,一般都是直接短接

网友D:
量量线断没断,没断胶水加固,断了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这个不容易坏吧。

网友:
是个共模电感

网友:
位置标号L37,应该是个共模电感。图片看着眼晕,也不确定。

网友E:
共模电感,出线端容易霉断。

网友F:
这是用显微镜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量线断没断,没断胶水加固,断了直接短接,试试。

只剩四个触点,元件丢了或爆了,可能USB口用不了,暂时只能赖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可有可无(无的时候要两两短接)。抗干扰用的。

四个触点,请教什么顺序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共模电感,封装是2012的,感值是90欧姆的

谢谢,我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看着眼花,应该是个共模电感,一般可以拆了短接。话说当年的NDSL就是电源接口的共模电感容易坏,一般都是 ...

谢谢,横着还是竖着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量线断没断,没断胶水加固,断了直接短接,试试。

元件直接掉了,图片是新板子上的,坏板子只剩四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模电感,出线端容易霉断。

还会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用显微镜拍的吗?

放大到极致,没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触点,请教什么顺序短接?

板子上已经标了,可以用电阻代替(短接也不是不行),安装方向就是那两个电阻编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