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塑料的外壳老化发粘了,用酒精擦掉以后会不会再粘?

楼主(2022-08-09):
淘了几个库存老蓝牙音箱,外壳发粘了,酒精擦了两遍擦掉了,不知道会不会放一段时间又粘了?话说这粘粘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不会,那层洗掉就是普通塑料了。

网友:
亲肤材质老化后就这德行,一般三年,最长四年必烂,需要用酒精配合百洁布使劲擦,擦完最后用纸巾沾酒精仔细打理一下以后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网友:
只是一个TPE涂层,擦掉就没有了。

网友:
用汽油擦,非常容易清理。

网友:
最讨厌这种东西的,一碰一手油,还洗不掉

网友:
汽油(不好整)  酒精    红花油    风油精  都可以

网友:
类肤材质,提升手感的,擦掉就不会再有了

网友:
擦掉就不会再有了

网友:
我有一个鼠标也是这德行,我也搞点酒精来擦擦。

网友:
涂层不是塑料

网友:
类肤涂层,锌合金就是不该被发明的一项工艺,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伤害和烦恼!

网友:
不知哪个s  b公司先发明这玩意

楼主:
所以擦掉就没事了?以后不会再粘?话说这涂层是什么啊到底?

网友:
这是告诉你,使用寿命到了,该换新的了。

网友:
用粗糙的布使劲擦干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擦掉就没事了?以后不会再粘?话说这涂层是什么啊到底?

类肤材质,擦掉就没了

网友:
论坛早期的魅色鼠标就是这玩意。收藏的三个都发粘了,只好用酒精都擦掉了。

网友A:
酒精能擦掉吗 我那个破剃须刀就是磨砂的 被我用指甲扣的 一条一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酒精能擦掉吗 我那个破剃须刀就是磨砂的 被我用指甲扣的 一条一条的

肯定可以擦掉,但是一次不行,需要多来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