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奔腾830锂电防水剃须刀和小米映趣剃须刀更换锂电池

楼主(2022-08-09):
2个月前将小米映趣剃须刀14500电池换软包锂电池,2月使用,优点就是电量长,使用时间长,缺点手感轻了。所以重新更换为14500锂电、换完才忘记拍照,只好顺道把也830的电池也换了。奔腾830剃须刀19年坏了一次,后来拆了发到论坛里了。换下铁锂电池用作鼠标电池至今,同年重新买了一个830,同时刚好映趣众筹开卖,又买了映趣。

奔腾830剃须刀(中,左)和小米映趣剃须刀

830面壳

后壳

内部

铁锂电池,长时间不停机使用,感觉就和自动功率一样,换成最早那颗铁锂电池,同样使用,就没这情况,估计时长时间大电流放电,电池保护吧。

主板

3.2V 铁锂电池 500ma

足量不虚标的锂电池  实际560ma

小米映趣剃须刀

三元锂电池 3.7V 标示600ma

600ma没有比500ma的铁锂使用时长,也许是铁锂功率小,也许是用久了衰减了吧。

2月前换在小米映趣上的软包电池,刚刚的。缺点头重脚轻,还要增加配重。所以换14500电池。

本来打算是换18650电池,刚好放下,但是也刚好压在螺丝孔上了,装不上,要上18650电池,估计要改动比较多。选择放弃,

换上14500锂电池,鼠标用,倍量850ma,实际868-908ma,足量,有8颗,不知道换上的是那一颗。

用高温胶带固定,方便测试2月后更换.  如果是新电池多做几个循环,提高活性,容量就上来了。

END

网友A:
小舅子以前中奖一个奔腾剃须刀送我了,充电后使用时候总是夹胡子,每次都夹胡子,一怒之下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舅子以前中奖一个奔腾剃须刀送我了,充电后使用时候总是夹胡子,每次都夹胡子,一怒之下扔了。 ...

转速慢了肯定就是拔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舅子以前中奖一个奔腾剃须刀送我了,充电后使用时候总是夹胡子,每次都夹胡子,一怒之下扔了。 ...

小舅子也是不舍得用吧,送给姐夫哥,没想到质量不太好。送人东西最怕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B:
这都是多少电压的阿?直接更换的吗?

网友C:
楼主剃须刀真多谢谢分享

网友D:
剃须刀竟然用铁锂

网友E:
什么叫高手,爱折腾多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舅子以前中奖一个奔腾剃须刀送我了,充电后使用时候总是夹胡子,每次都夹胡子,一怒之下扔了。 ...

不会把,,你是不是弄到山货了吧。。就拿奔腾830来说,就算长时间使用,不知道是电机保户,还是电池保护,降速了都不夹胡子,也只是剃不干净而已。所以很大可能你是弄到山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多少电压的阿?直接更换的吗?

奔腾是铁锂电池3.2V的,小米映趣是三元锂电池3.7V,也就是最常用的三元里电池。相同电池都能直接换,但是这2个不能互换,主要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剃须刀真多谢谢分享

是用了2年,19年坏了,当年又重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剃须刀竟然用铁锂

对,整体上来说在普及型剃须刀中奔腾830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高手,爱折腾多了就是。。。。。。。。。。。

,就和久病成良医一个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把,,你是不是弄到山货了吧。。就拿奔腾830来说,就算长时间使用,不知道是电机保户,还是电池保护 ...

小舅子单位发的,看包装不像是假货,估计是电机问题,太烦了就直接扔,其实还可以修的。

网友F:
倍量电池给人感觉有虚标。

网友G:
倍量电池有虚标,锂电池感觉不是循环容量就上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倍量电池给人感觉有虚标。

倍量的电池,初始容量基本都是够的,2000以上就虚几百,比如2500,只有2100-2200,初版的3000以上都是足量,是日本电芯,,后来版本的3000以上也虚好几百。猜是国产电芯。也比某火要强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倍量电池有虚标,锂电池感觉不是循环容量就上来了吧

对,倍量有虚标,主要就是大容量电池上面了,初始容量都是够的,直白的来说就是他技术能达到的容量,这就不虚标。锂电池,循环几次容量都会上升的,多少,看电池了。太差电池,也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舅子单位发的,看包装不像是假货,估计是电机问题,太烦了就直接扔,其实还可以修的。 ...

拆电池,电机,做小风扇

网友:
又可以愉快地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