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好玩的软件,Voicemeeter,可以让你的两个蓝牙音箱一起用

楼主(2022-08-09):
亲测,WIN7系统,非蓝牙5.0的音箱也有效,使用简单,配对好两个音箱,设置好两个输出,音频设备里换个默认输入就行了,具体教程网上一堆就不说了。还在研究能不能两个单独一个声道中

网友:
有趣的软件,下来备用。

网友:
秒变tws音响

网友:
软件混音器或者叫软调音台

楼主:
是啊,原来挺仙迷TWS的,现在这样太方便了,还不用在意蓝牙版本之类的,要是能把左右声道分离的功能研究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A:
这个软贼良心,免费的banana就已经满足一般人使用了。没广告只有偶尔出现的点一下确认按钮。

这玩意应该叫音频路由器。除了“两个蓝牙音箱一起用”,其支持VST外挂和内录、内放,非常好用。
由于是走ASIO的,所以遇到收费音乐,直接内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贼良心,免费的banana就已经满足一般人使用了。没广告只有偶尔出现的点一下确认按钮。

这玩意应该叫 ...

我也是买了两个蓝牙单声道蓝牙音箱想玩一下偶尔发现这个的,就是还没时间研究声道分开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