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久远消防应急灯拆解并改装过程

楼主(2022-08-09):
应急灯拆解并改装过程

二伯家过道上的应急灯坏了,他说停电了应急灯只亮几分钟就灭了,最近天气热,家家都用空调,造成用电紧张,更离谱的是,明明都在超额用电了,楼上的小仙女还在开着大烤箱做她的烘培?烤箱超级耗电的好吗?可惜小仙女不听你这些,似乎不会烘培,就无法进入"XX媛"的圈子.用电紧张,加上老旧小区,线路老旧,二伯家的小区最近跳了几次电闸了.一跳闸,他家墙过道上的应急灯就会亮.这个过道,是从起居室到卫生间的,平时怕老人家看不清路,特意装的.
先上图:

既然是"亮几分钟就灭了",那说明线路和灯泡是好的.大概率是电池不行了.
拆开:

我还是第一次拆这个东西,一看电路,也还简单: 220伏市电进来,经过一个线圈降压,再把降压后的交流电送到板上,板上有整流桥,整流以后,送给充电电路,再由充电电路接入充电电池;当停电时,送电电路接通,电流由电池流向灯泡.

电池给个特写:

上面写着: 3.6V 1800mAh ,扒开电池外皮看看是串联还是并联?

电池拆开看看,发现是3只串联的,所以推算下来每支电池应该1.2伏,与镍镉电池本身1.2伏的属性是一致的.
但是我手上没有这种电池,我手上充电宝,以及从充电宝上拆下来的18650倒是一大堆(至于我为什么手上会有这么多充电宝?说多了都是泪,因为口罩原因,租我房子的店主开不下去了,关店跑路了,他店里的东西全赔给我了,光充电宝就有多个型号,什么怪兽,小电,街电,连充电宝带充电主机一共3/4套,都抵给我了,可惜,这些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我看店主也不容易,亏得太多了,也没太为难他.这么多充电宝,我拿着也没啥用啊,我拆了一个,给我的平板换电池,5000毫安的电池,倒是比我那个旧平板的电池给力,其余的,只能放在角落里吃灰.)
闲话少说,原电池写的3.6伏,所以我准备换电压差不多的 3.7伏18650上去,但是锂电的充电电路,用原来这种老式的充电电路来给他充电,感觉不太安全,思来想去,干脆不用原来的充电线路,直接用充电宝自己的充电电路,有保护,更安全.

既然不用原来的充电电路了,就把原来的感应线圈线剪了,不过这东西不准备拆下来,留在原地,就当是个配重了.
同时,原来接市电的电源线也用不着了,拆下来,不然老人记忆差,万一插上插座,怕有危险.这个位置正好留出一个孔,可以把原来的线接出来.我焊接上了一个DC接头.

本来想焊接一个usb母座的,这样方便直接把充电宝插上去,但是我始终觉得,对老人来说,DC接头是对老年人最友好的接头,micro-USB接头,我家老年人接错了好几次,你给他讲了分正反,他记不住,如果用Type-C,倒是不用分正反了,但是用在这种只需要取正负两根线的地方,又觉得小题大做,所以最后,选用了DC接头.对二伯这样的老年人来说,这个最简单,一讲他就能懂,插上就能用,也不担心他会接反.
右侧原220伏输入位置,引出线来,焊接DC接头,给个特写:

最后,找了2支18650,2600毫安的,并联好,考虑到原电路就是直接3.7伏输出,不需要升压板,所以直接焊接上DC公头,应该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嘱咐二伯,停电的时候,把电池插上,应急灯就能亮了.
最后效果:

网友:
原机用的是镍镉电池三串,外包装上写的

网友:
停电了再来插电池?这完全失去了应急灯的作用了,成了台灯

网友:
这个算是内容比较多的,我拆开的几个里面更简单,就一块长条形板加一颗镍氢电池。整个很轻量

网友:
改后通不过消防验收,这类东西敬而远之,给老人买几个感应LED灯吧

网友:
都这样了,顺手把灯珠也换成LED吧,省电,延时,耐久

网友:
装个自动切换器。
复制

网友:
改的不彻底,不能自动照明!失去应急灯的做用!

网友:
这应该是老货  用料很实在啊

网友:
最好是利用原有的市电停电切换电路,这样停电后就方便多了,否则真如3楼说的,成了台灯了。

网友:
保留自带电路,改成3串镍氢,记忆效应没镍镉明显,比锂电池安全不易燃。

网友:
买几个感应LED灯吧

网友:
真的失去原来应急的意义

网友:
我拆过新款的,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锂电的天下了!

网友:
这灯还可以呀,现在的便宜货里面一节镍隔电池,充电还是阻容降压,很垃圾的

楼主:
来看看我手上的充电宝吧,充电机座也有,可愁死哥了,这东西不能吃也不能穿,只能放在这里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