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原来滚轮也会怀孕:罗技G304的二次折腾,从清灰尘到换滚轮

楼主(2022-08-09):
基友送的G304鼠标,到手用了几个月,偶然间摸了他的同型号滚轮,发现丝般顺滑,于是才恍然发现,我的这个滚轮有问题了。于是想是不是里面脏了?那就清理下灰尘吧简答说下G304鼠标吧:G304看得到的参数:HERO引擎、200~12000DPI、400IPS、净重73g、最高1000回报率、6个可编程按键、116.6x62.15x38.2mm。
另外对于手比较小的人而言这个鼠标握持感不错。

左边是他的 右边是我的

可见我的滚轮磨损显著了

放大看,横条锯齿已经磨损

于是拆了清理下,发现滚轮侧面凹陷有很多丝状物,而且很多油腻(手爱出汗,但不是油啊),清理以后装回去

那个N52810 QFAAB0芯片网上说是蓝牙5.0的,但G304这款鼠标是不支持蓝牙的啊

备注下微动型号:Q2FC-F-7N(10M) ;这个有网友吐槽说咋不用50M的。
另注意弹簧左右位置

最后换上新的脚垫
发现无明显变化。后网上仔细查询了一番,有网友说这个滚轮会变形膨胀。
于是网上买了个滚轮换上

过了2天新的滚轮到了

对比发现明显小了1.6mm直径,明确说明老的确实怀孕膨胀了(o(* ̄︶ ̄*)o)

简单操作一番,换上新的滚轮后,滚轮跟基友G304一般丝般顺滑了。

网友A:
够折腾的,不直接动手术生崽(削平)

网友B:
编码器的,不是光栅,那好办了,坛友工具多,可以尝试用316不锈钢车一个,再也不会膨胀了。

网友C:
好像圆的比平的滚轮手感好点。

网友D:
嗯!今年夏天车一个,今年冬天不是膨胀了,是收缩了。

网友:
滚轮怀孕了就上手术台啊!

网友E:
用着顺手的鼠标值得折腾,之前有一个廉价鼠标滚轮外橡胶圈打滑,给滚轮套了个热缩管,凑合了一阵子就抛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折腾的,不直接动手术生崽(削平)

算了,已经膨胀,肖平了也无手感可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不是光栅,那好办了,坛友工具多,可以尝试用316不锈钢车一个,再也不会膨胀了。 ...

有尼龙3d打印的
钢制的倒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圆的比平的滚轮手感好点。

一般鼠标的滚轮都有幅度的,没见过有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今年夏天车一个,今年冬天不是膨胀了,是收缩了。

这个估计缩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着顺手的鼠标值得折腾,之前有一个廉价鼠标滚轮外橡胶圈打滑,给滚轮套了个热缩管,凑合了一阵子 ...

这个还是算相对比较好的鼠标吧,网上配件也挺多

网友F:
鼠标竟然有新的脚垫卖

网友G:
罗技鼠标质量还是不错的滚轮出问题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鼠标竟然有新的脚垫卖

是的,后来买滚轮还送了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罗技鼠标质量还是不错的滚轮出问题较少见

我这个批次有问题,后续的改过工艺了

网友:
cnc金属滚轮

网友:
罗技的产品大不如6年前了

网友:
恭喜翻新成功太讲究了

网友:
编码器的罗技鼠标啊,手感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