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帮忙查个丝印,这是什么芯片?ldbdc

楼主(2022-08-09):
(图片)

网友:
边上有个电感,应该是个DC芯片

网友A:
有可能是这个: ADP3300ARTZ-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这个: ADP3300ARTZ-3.3

ADP3300ARTZ是6脚的

网友:
看周围像电源芯片,升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SY8088AAC,资料
https://www.findic.com/doc/browser/EQaV2MjvL?doc_id=87148885#locale=zh-CN ...

应该是这个,经测2脚地和3脚输出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经测2脚地和3脚输出短路了。

拆了量下呗,也不一定是芯片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量下呗,也不一定是芯片坏吧

拆下来量的,不止这个芯片坏了,后面的WiFi芯片xr819电源脚也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量的,不止这个芯片坏了,后面的WiFi芯片xr819电源脚也对地短路,

过压了吧,估计烧一片了,这两天可调电源电位器抽风,烧了我不少蓝牙音箱芯片了

网友C:
这么亮这么清晰,怎么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亮这么清晰,怎么拍出来

10wLED灯,加手机微距就这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