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蛇们:敬请关注,什么样的三角钻头能用到天荒地老?

楼主(2022-08-09):
淘宝上买的钻头,质量还很差哦,一个孔没有打下来就坏了,试问各位师傅,你们平时用什么牌子的钻头好用耐用,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这钻头你用来打什么一个孔没打完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钻头你用来打什么一个孔没打完就坏

混凝土,霸王钻

网友B:
什么样的三角钻头都不能用到天荒地老,至少地球上目前还没有。

网友C:
混凝土还是上电锤吧,全瓷砖上玻璃钻头,那种带精钢砂的

网友:
看你怎么用的了,另外打不好孔不一定是钻头的问题,还可能是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三角钻头都不能用到天荒地老,至少地球上目前还没有。

不光是我,淘宝很多追评都是这样,说不经的用,有什么好牌子推荐一下哈

网友D:
没有用,要不断的加水才能长久使用,对于全瓷砖,电钻高速下20秒不到就废了,家里全瓷砖想打两个洞,废了我两个十字瓷砖钻头还钻不动,最后用的干打烧结开孔器,20秒干穿开孔器还好好的。

像钻头一样的合金瓷砖钻头只能钻红砖、加气砖、瓷片和木头普通抹灰墙面,其他都要悠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凝土还是上电锤吧,全瓷砖上玻璃钻头,那种带精钢砂的

没有电脆啊,只有带冲击功能的德力西电钻710瓦小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要不断的加水才能长久使用,对于全瓷砖,电钻高速下20秒不到就废了,家里全瓷砖想打两个洞,废了我 ...

什么开孔器,我想用12mm钻头打车库混凝土地面,安装车位档板

网友E:
不同材质用不同的钻头,地球上目前还没有哪种钻头能用到天荒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材质用不同的钻头,地球上目前还没有哪种钻头能用到天荒地老,

想问下打孔ingn那些人用什么钻入啊

网友:
确实,什么样的钻头都没法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打孔ingn那些人用什么钻入啊

你想象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要不断的加水才能长久使用,对于全瓷砖,电钻高速下20秒不到就废了,家里全瓷砖想打两个洞,废了我 ...

不加水金刚石的也不行

网友:
打混凝土,博世冲击钻加博世钻头

网友:
特同球地老天荒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开孔器,我想用12mm钻头打车库混凝土地面,安装车位档板

打混凝土用电锤啊!

网友:
混泥土还是上电锤好使。

混泥土用三角钻头打孔,加水应该会好些。

网友:
这是钻瓷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