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话说最新出的精密螺丝MiniWare es15感觉怎么样?

楼主(2022-08-09):
感觉是原来es120的升级版本。好不错的样子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小伙伴?

网友A:
业余爱好者应该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电起子,这玩意贵、不环保、爱坏,各种各样的毛病。

用电起子其实除了在MM面前装B,真没啥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安装打印机的时候,有电动的还是舒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者应该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电起子,这玩意贵、不环保、爱坏,各种各样的毛病。

用电起子其实除了在 ...

有时家里也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者应该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电起子,这玩意贵、不环保、爱坏,各种各样的毛病。

用电起子其实除了在 ...

感觉这个460转的。效率还是高不少。。特别适合小电器维修 手机 电脑主板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460转的。效率还是高不少。。特别适合小电器维修 手机 电脑主板等。 ...

这个ES15是新版的,可以用4mm和800批头,而ES121才是120升级版,只能用800批头。

再说,800批头比4mm批头好,种类多不说,旷量也小,手中的ES15、ES121、E3三把800批头电动螺丝刀都在用,挺方便的,主要是用于拆小微电器使用,例如手机、平板、微电子等。

网友:
看图片小螺丝刀还有冲击功能。

网友:
这个我买过,BUG多。感觉玩玩还好,干活算了。

网友C:
还行吧,售后不错有质量问题换过两把,但是我觉得体感操作不如按钮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行吧,售后不错有质量问题换过两把,但是我觉得体感操作不如按钮直接

有啥质量问题?我已经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ES15是新版的,可以用4mm和800批头,而ES121才是120升级版,只能用800批头。

再说,800批头比4mm批 ...

嗯 es15是800和4mm 通用的。因为有两套南旗的所以还是用4mm吧。。。刚刚入手了,有点精致 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者应该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电起子,这玩意贵、不环保、爱坏,各种各样的毛病。

用电起子其实除了在 ...

哪个MM关心你用啥螺丝刀,这MM也够闲的

网友D:
被它的炫酷机身吸引,我也买了一把~ 目前用来维修相机、电脑还是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被它的炫酷机身吸引,我也买了一把~ 目前用来维修相机、电脑还是不错 ...

多钱入的?有没有便宜点的渠道?闲鱼上也要5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质量问题?我已经入手了。。。

兄弟多钱入的?有啥便宜渠道吗?我看闲鱼上都得500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的确精致,可以把玩!哪里有拆解图看看结构?有打击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钱入的?有没有便宜点的渠道?闲鱼上也要500左右

工具要买就买新的,我在tb ~ 5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具要买就买新的,我在tb ~ 530

闲鱼上也是新的。495块钱。听说上一代ES121容易烧屏?不知道15有没有改进

网友:
这个有点贵的,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