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闪迪15177-256G+PS3111/HG2258/inic6081翻车记

楼主(2022-08-09):
方老板处购入闪迪15177-256G四颗,本欲四贴PS3111做个1T大MLC盘,然后就翻车了。

首先贴的是这个板子PS3111主控,正反面各俩贴的四贴板,先贴了一颗,正常开卡,
直接四颗贴满,跟单贴一样的设置,开卡不能,关掉ALL EAT Rule,颗粒降频到100,
开卡提示坏块过多,降容之后开卡成功,但是一写入立马掉盘掉固件,尝试多次无解,
拆掉两颗,单贴的开卡设置,正常开卡,一写入立马掉盘掉固件,
再拆掉一颗,单贴,正常开卡,一写入立马掉盘掉固件,
这个板子上15177-256G就没法正常使用。

HG2258双贴板,单贴正常开卡,且正常跑分跑圈,
双贴正常开卡,一写入就掉盘掉固件,情况与前者相同,
双贴的板,没法四贴。

最后是inic6081主控,正反面各俩贴的四贴板,单贴双贴皆可正常开卡,正常跑分跑圈,
四贴也需要关掉ALL EAT Rule,颗粒降频到100,不会像第一种板子那样提示坏块过多,
但是开卡之后依然不太正常,跑分正常,跑圈全盘写入一遍以后,无法读取,重新上电之后可以读取,但是一写入就卡死。

这三张板子都是可以确定板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贴满15106-64G都是正常的,贴15177-256G就专治各种不服。

1T大容量MLC盘计划翻车,最后只能两片分别贴到两块第三种种板子上做了两片512G。

楼主:
附上INIC6081+15177-256G双贴的跑分跑圈图

比双贴15106-64G略高,比四贴15106-64G略低;
15177-256G的性能很一般,跟15177-64G双贴没法比;
要说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是这个颗粒不烫,真的不烫,512G全盘写入温度还没15106-64G/15177-64G双贴128G全盘写入高;

15106-64G/15177-64G写到烫手了,15177-256G也只是温温热,还没主控烫手。

网友:
沙发占座,继续研究。

网友:
All Eat Rule就是放大坏块倍数用的,开启了会把对应的坏块数量最大计数放大四倍

有些时候,提示坏块过多也可能是没有擦除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INIC6081+15177-256G双贴的跑分跑圈图

比双贴15106-64G略高,比四贴15106-64G略低;

写入才200多点,白瞎了这颗粒了。
上46EN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入才200多点,白瞎了这颗粒了。
上46EN不行吗?

46en的只是ecc纠错,所以楼主才上3111的ldpc

网友B:
你是真喜欢 PS3111/AS2258/INIC6081 系列
问下这几种是不是同样概率 容易掉盘

网友:
简单说下嗷,s11,只支持16CE,最好,15177-256这个颗粒,单颗4ce16die,所以只单帖一颗就能让这个主控管理满,双贴就可以让主控管到疯(32DIE),至于4贴嘛,64DIE颗粒上58H都要降频,s11更加受不起,另外s11开出来是没有交错的哦,多die和单die一样速度

网友:
你觉得不烫,是因为s11写入只有单die速度,你还降到DDR200,那么显而易见的就慢了(15177-256=15177-64*4,DDR500下理论直写速度单颗16DIE*5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真喜欢 PS3111/AS2258/INIC6081 系列
问下这几种是不是同样概率 容易掉盘

除了AS2258的固件和量产工具,PS3111和其它马甲的固件和量产工具都是通用的。至于掉不掉盘,看脸黑不黑吧。

楼主:
补两个PS3111双贴15177-64G/15106-64G测试图

15177-64G双贴

15106-64G双贴

板子是NGFF 2242版型

网友:
PS3111这小身板,还是别作了。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