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教坛内各位前辈SM2811BB制作CD-ROM报错

楼主(2022-08-09):
买了个联想thinkplus tu100 usb3.1  128G的U盘
芯片精灵监测如下;一量产CD-ROM到最后就报错。是哪里出问题了?虽然报错但是在电脑上看似量产成功,也能在电脑上成功引导,但是界面里都不显示字。我用的是WIN10原版做的CD-ROM . 量产恢复成正常U盘没有问题。求大神们解惑。

楼主:
标题打错了是SM3281BB

网友A:
据说超过4G的iso不能量产CDROM。

网友B:
用慧荣主控的免量产工具写进去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慧荣主控的免量产工具写进去镜像,

SMITools慧荣U盘免量产更换ISO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超过4G的iso不能量产CDROM。

其它U盘超过4G 都可以德

网友C:
校验不过

量产了几次啊    次次都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验不过

量产了几次啊    次次都这样吗

是的,试了很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验不过

量产了几次啊    次次都这样吗

好几次了,都这样。恢复没有问题

楼主:
顶上,求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