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悲伤的故事-拆中兴机顶盒ZXV10 B860AV2.1-A2

楼主(2022-08-09):
心血来潮想找个盒子刷个游戏系统,网上查了说是只有s905CPU可以刷,我那么多机顶盒还找不出一个?
于是翻了一堆盒子,只有一个好像是s905的,还是21年的,但是插上电视看不见型号,只能拆开看看,这不是咱强项么,装不会拆还不会了,开整~
这特么谁设计的,这事情我只在图吧见过今天却发生在我身上,特么确实是s905的,啊啊啊啊啊
哎没心情了,照都不想拍了,盖子盖上安息吧~~

网友A:
胶水厂发来邀请函,请你做袋盐。

网友B:
没事 CPU还能用 重新换块板子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水厂发来邀请函,请你做袋盐。

真导热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 CPU还能用 重新换块板子再来

这种散热咋拆啊,用薄刀片割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散热咋拆啊,用薄刀片割下来?

刀片割,或者加热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片割,或者加热拆

这种好像用的是805胶吧,我吹风机吹半天没反应,刀片刃卡不进去,网上说一字螺丝刀卡在散热器上转,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好像用的是805胶吧,我吹风机吹半天没反应,刀片刃卡不进去,网上说一字螺丝刀卡在散热器上转,试了 ...

一般是硅酮导热胶 我一般都是热风枪吹一阵,就能扭动着拆下来了

网友:
哈哈哈,你可真逗,

网友D:
我也是服了你,去动散热器干什么?直接上网查这个型号,一样主板的,看看有没有别人掀起来散热器的,之前拆了个B860A 1.1版本的,我都没敢拆散热器的,就怕连根拔起来,直接坏掉,直接上网搜,看别人拆散热器的,实在找不到的话,只能到此为止,不弄了

网友E:
唉呀!家里的咪咕盒子到期了,交了费里面想看都是VIP,很是郁闷,前两天到期后就没再续费了
10元一个盒子,一下子买了4个,分别是E900V22C、UNT400B、UNT401H、还有个CM201-1?
下了四次固件总算把E900V22C刷好了,现在正折腾UNT400B,没看到短接孔,正想把上面的散热片撬下来,找第1、2脚,以便短接,看你的样子,我是不敢撬了。

网友E:
s905CPU好像是晶晨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服了你,去动散热器干什么?直接上网查这个型号,一样主板的,看看有没有别人掀起来散热器的,之前拆 ...

这种的小型号太多了而且好像省份不同也不一样,好乱啊,还是拆机比较直观,好吧拆坏了,你的b860av1.1别拆了,我刚拆完是hso92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呀!家里的咪咕盒子到期了,交了费里面想看都是VIP,很是郁闷,前两天到期后就没再续费了
10元一个盒 ...

我刚又翘了一个,这个硅胶干了,摇摇晃晃的来回敲,不要大力出奇迹就行,这个还好没有连根拔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s905CPU好像是晶晨出的

只有一个s905的盒子被我霍霍了,现在没得玩了,蓝瘦~

网友:
其实不用悲伤哦只要电视还能看就行了

网友:
装个测试软件就能看到

网友:
夹子夹住散热器两边往中间掰,散热器一变形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小型号太多了而且好像省份不同也不一样,好乱啊,还是拆机比较直观,好吧拆坏了,你的b860av1.1别 ...

本来就没拆,都是2019年折腾的了,系统里用软件能检测到型号,再加上搜到一个别人拆散热器的,就100%确定了,是Mstar MSO9280MC

网友:
哈哈哈,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