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各个时代的操作系统所占硬盘空间,大家都发下自己的吧

楼主(2022-08-09):
网上找的
windows 98 200M-300M
windows 2000 400-600M
windows xp 1.6G
windows vista 10G

我使用中的win7-32位的

比较保守

网友:
我记得精简版XP装完好像没有1.6G这么大吧?

网友:
装的软件不多的话, 20G以内基本可以.  很多时候用着用着,  C盘就用了40-50G了(Win7),  XP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A:
记忆中
98         260M
XP         470M
W7-64   6-24G都有
W10-64 13-28G都有
发帖机

网友:
无论哪个时代,系统盘空间都不够用。慢慢紧张起来。

网友:
dos 6.22,五张1.44m高密软盘

网友:
慢慢的就大了。

网友:
DOS一张软盘就够了,还能放下basic和不少游戏
一张3.5高密可以放下DOS、CCED和五笔字型
Win3.2  7张软盘
win95   12张软盘,或者光盘

网友:
现在大部分软件体积急剧膨胀

网友:
如果单算干净的系统安装完
98se-600mb左右
winme---800mb左右
2000----接近1G
xp-sp3-----接近3G(可能有记错)
win7-sp1-x64-----8G

网友:
装好系统,我一般进PE把页面文件删除,然后GHOST,XP的大概730M,WIN7x86大概1.3G,WIN7-64大概2.8G。

网友:
DOS3.3一张软盘

网友:
WIN 7 旗舰版35.8G

网友:
当年买一台奔腾3电脑,10G已经是超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忆中
98         260M
XP         470M

竟然用3X0...

PDF阅读器可以用SumatraPDF,轻量级开源产品,干净得一B

网友:
win7-64位,为什么有五十多G,我还特意把微信、企业微信的文件夹改到D盘了

网友:
Windows 98时代,如果机器有32M内存,那就是相当大的内存了

网友:
NT时代,因为要"WOW64",就是分离32位和64位并行,可执行文件和库需要存双份,容量暴增。
同时完善了回退机制,让你打了补丁一定时间内可以撤回,但代价是占用硬盘空间。
还有NT时代后的快照、后备驱动、预加载缓存、UAC重定向数据、家目录,都是空间。

网友:
虚拟机里看了一下:
全新的XP中文版,2.89G

全新的XP英文版,2.79G

全新的WIN7,9.16G

网友:
新系统稍小,慢慢就变大了,优化清理都恢复不到原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