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做工复杂/用料奢华,拆解测评古董万用表NORMA 940(西门子B1027)

楼主(2022-08-09):
朋友寄过来一台造型奇特,做工用料讲究,但是设计不够讲究的将近30年的古董高端万用表,型号是NORMA  940,对应西门子型号是B1027,这表非常臃肿,顶端笔座设计,这是为了方便现场设备检修?对于我们桌面使用的话,非常别扭了!
测量速度还可以,电压电阻不算慢,电容档超慢,通断档速度一般!精度方面,电阻档有点超差了,感觉是有问题!其它档位精度良好!
主板做的非常复杂,正反面密密麻麻的元器件,可能那个年代集成度不高?
用料也是相当奢侈,各种精密排阻,金封AD636真有效值芯片,,,,,大量威马电容,,,可以用豪横形容!
但是,个别地方有搭棚和大量的远距离飞线,实在大煞风景!不知道咋设计的!

楼主:
拆机,外壳没有螺丝固定,全是卡扣,电池盖不好打开,要螺丝刀撬!

网友A:
表哥的帖子里,无一例外都有表,看出来了,是真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哥的帖子里,无一例外都有表,看出来了,是真爱

主要是玩表不用动脑子,瞎玩也不需要懂技术 。哈哈

网友:
现在看做工也不错的了

网友:
现在看来集成度很低,但那个年代已经是高级货了~

网友:
内部设计能用上光耦的,应该是不惜代价,只求极限性能的设计了!

网友B:
古董,精度还行,不清楚会不会自动关机。耗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精度还行,不清楚会不会自动关机。耗电吗

这一堆芯片有点费电! 3.5-35mA

网友:
科学仪器啊

网友:
这做工真好

网友:
高级的表,耐用,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外壳没有螺丝固定,全是卡扣,电池盖不好打开,要螺丝刀撬!

做工真的好

网友:
想当年应该不便宜

网友C:
大佬可不可以帮我修一块表,直流电压档位严重不准,其他档位都没问题,MV档位也正常

网友:
30年前这个工艺应该天花板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不可以帮我修一块表,直流电压档位严重不准,其他档位都没问题,MV档位也正常 ...

我不是大佬,我只瞎玩。
什么型号?电阻档所有量程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玩表不用动脑子,瞎玩也不需要懂技术 。哈哈

谁说玩婊不要技术?技术好可以免费玩

网友:
开心就好就是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