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汽车用便携气泵(徕本)

楼主(2022-08-09):
同事的气泵,通电不工作了。首先由简至繁,拆开点烟器的插头,发现保险丝熔断。一阵窃喜,以为碰到了简单故障,正好配件包里有一个备用保险丝,换上,通电

没反应,

但插头有一点点热

我以为是给里面的电池充电呢,有点稍微发热也正常。。。。。

后来问了同事,说这东西不是充电的,是直接插电用的。
第二个保险管也烧掉了。。。
判断认为是里面的电机坏了(内部短路),拆开。
这玩意不太好拆,一开始没看到螺丝孔。以为底部四个脚垫拿下后才看得到螺丝。其实不是

要把上图那个白色部分向上推,才能看到下图侧面的螺丝孔。。。

连电机都拆了,以为是匝间短路。但看上去完美如新,也没有丝毫的焦糊味
却发现给电机通上电的话它能转!力气还挺大的!面板的灯也能亮!!

那就说明电根本没加进来到机器上!问题还出在点烟器插头!

又回到老路上,再次打开点烟器插头,发现里面的弹簧已经不会动了,弹簧被烧融的塑料包裹着。回想起同事说的,是一次长时间的使用后不行了。。。,哦!原来是这样!长期通大电流导致点烟器里面短路,所以。。。。这机器压根就没坏!

那装回去呗!
END

网友:
应该换好点车充插头,用PPTC自恢复保险丝,省的动作后频繁更换。

网友:
大外壳小瓜瓤。

网友:
改成电池的

网友:
平时补补气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这个大空间一般都改电池吧

网友:
可以改电池

网友:
改电池改电池

网友A:
感觉坛友们对电池很有好感,风扇改电池,台灯改电池,洗车机改电池,气泵改电池……

对于充气泵来说,一根电源线,既轻便又续航无限,不用打理又不担心掉链子,改电池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坛友们对电池很有好感,风扇改电池,台灯改电池,洗车机改电池,气泵改电池……{ ...

因为大家都有太多电池吃灰!

网友:
出厂可以缩小下体积

网友:
这气泵看着还不错,楼主下个帖子拆气泵泵体。

网友:
把接头改鳄鱼夹直接接电瓶吧

网友:
哈哈,多做了许多无用功,不通电先查电源

网友:
电子的不错,就是不知道气泵机械部分咋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坛友们对电池很有好感,风扇改电池,台灯改电池,洗车机改电池,气泵改电池……{ ...

改电池的意义何在呢?
可以去折腾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电池的意义何在呢?
可以去折腾充电器。

极少用的东西,改了电池久了不用还是没电,浪费电池。

网友:
泵体全金属的,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坛友们对电池很有好感,风扇改电池,台灯改电池,洗车机改电池,气泵改电池……{ ...

不用接线啊,拎起来就用,尤其后轮的话,插电的还是不方便,接线后还需要从车窗或者车门拿出来,换一侧还得重新放进去再从另外一面拿出来。。。

无线的拿着就走了。。。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