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正泰单相交流稳压器 CHNT TSD-3000

楼主(2022-08-09):
这段时间电压老是不稳,低的时候只有165V,于是问朋友借了个稳压器用用,手痒,拆开瞧瞧,以前没有怎么了解过里面的原理

网友:
看着环牛没多大,1500VA的??

网友A:
现在还有电压低的地方?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啥地方电压能这么底

网友:
铜线铝线?

网友:
我只是奇怪这样不匝间短路啊?
调压器也有同样疑问

网友:
自动的,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自耦变压器,单位上的比这个大

网友:
可以电网投诉,一般当天就有施工队上门处理。
农村里试过投诉,当天上门检测,第二天改了下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稳压器,现在电压很稳不用了

网友:
现在用这玩意的相当少了

网友:
刚卖了一个5KW的。60块钱,没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电压低的地方?

农村常见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就是自动调压器呗,这个真豪华
几十年前拆过一个稳压器,是用的自耦变压器,用多个继电器控制接触不同的抽头,来实现将电压稳定在一个幅度范围内。

网友:
自动调节的,这个厉害。直接投诉电网换变压器

网友:
滑动变阻器,第一眼的感觉

网友:
pid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电刷,调节自耦变压器次级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