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研琦无刷锂电电钻拆机图供大家欣赏

楼主(2022-08-09):
新入手一台无刷12伏锂电钻

不能再普通的一个充电器

红色电池外壳 个人觉得挺有个性的

电池的参数

准备开始拆解主机

楼主:
内部做工挺简洁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多少钱搞的?

网友B:
感觉挺一般的

网友C:
两段的夹头,没轴锁?

网友:
看这做工像是199双电一冲

网友D:
三串的电池,充电器为什么不是12.6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段的夹头,没轴锁?

同牌子有一种单环夹头带轴锁的,只需多花十元钱,显然买那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牌子有一种单环夹头带轴锁的,只需多花十元钱,显然买那种更好。

刚买的公模无刷,一电一充带轴锁才1百不到。
性价比很高。
单夹头的,问客服有无轴锁,答需备注加上。
问轴锁成本几何?何故不加?
答成本10元,加轴锁用户不习惯。。。。。。

网友:
上次拆65元买的16.8v无刷裸机,拆了后装上去开机无力,总要用半分钟左右才有力。后来再次拆开看,发现转子和定子之间有摩擦。花了这时间小心翼翼地清理掉摩擦产生的塑料锅巴,并仔细固定后才终于解决问题。所以以后我决定要坚决抵制拆无刷电机的渴望。

网友F:
公模无刷电钻,只是电池接口不同,其它一模一样。也带轴锁,也许是近年缩水原因,现在出的公模无刷钻轴锁经常失灵,所以配了个两段夹头,轴锁失灵时也可以松紧夹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公模无刷电钻,只是电池接口不同,其它一模一样。也带轴锁,也许是近年缩水原因,现在出的公模无刷钻轴锁经 ...

我买的那款就是轴锁经常失灵。拆开看里面只有3个钢柱,卡不住输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串的电池,充电器为什么不是12.6V?

实际输出是12.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挺一般的

是挺一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

一套140块  两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段的夹头,没轴锁?

轴锁是啥  请指教

网友:
板子上都打了脉水,发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那款就是轴锁经常失灵。拆开看里面只有3个钢柱,卡不住输出轴。

钢柱偏位了就锁不住,这个配合棘轮夹头更好用,pdd 15一个,还是威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