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睿登5020可调电源加个盒子

楼主(2022-08-09):
上次618活动,贪便宜两百多买个套睿登5020电源,一直工作忙(偷懒),不想去做盒子,一直搁置。

这几天一鼓作气忍下心,终于完工了,下面开始介绍。到货拆开,就这么点大一坨简陋的电路板,居然卖两百多,看来科技就是力(金)量(钱)啊,

一个ABS盒子7块钱,正面切割开孔,把保险座和屏幕塞进去,

保险和主开关的阻值还可以,比较小,特别是这个船型开关,我找了十几个才找到个这么小的内阻。

输出电线用2.5平铜线,小鼻子压接再烫锡,我拍过内阻测试的照片,但找不到了,反正很小,正极由于有保险丝,有7毫欧左右,负极只有3毫欧。

保险丝在这的主要作用是反接保护,因为恒流源是靠检测输出负极的分流器采样电压来调节电流的,电流采样电压肯定是正电压。一旦给电池充电时正负极反了(类似电池串联在电源上),那么就会把采样分流器上的电压拉到负值,所以电源就会认为输出电流太小了,以至于小成“负值”了,所以就会以最大功率流出电流,这个电流大到可以让电路板冒烟,所以为了防止充电时接反了,加个20A二极管反并在输出端子上,一旦充电时电池接反了,就会被二极管短接,烧保险,不会伤害电源。

同样的,输入我也会加个二极管。同理,输入也有防反接保护,加了额外的保险丝,毕竟电源本身的保险被焊在两个螺丝座里,要我说,坏了压根取不出来。保险盒的选择我一开始思考了很多,一开始选的10A保险丝,对比这4种连接方式的内阻,我感觉还是卡座内阻最小,于是选用了卡座加15A保险,以进一步缩小阻值,反正自己记得输入不超过10A就是了,不是该电源不支持,而是保险卡座最大只能10A。

输入电源插座为16A端子和3A的dc插座,以方便各种大小功率实验。

然后考虑到密闭空间散热问题,当然要给盒子钻孔塞风扇了,由于该电源模块是最高支持60v供电,传统dcdc稳压模块通常最高40v,所以花了我4块钱高价专门给风扇买了个高压dc降压模块,

风扇电路加个小开关,小负载就不需要吹风了,免得噪音烦人。

装好后测试下输入回路的电阻,还行,正极由于有保险丝和开关,有27毫欧还可以理解,负极17毫欧也还行,应该是接线端子压的不够紧,不过也够了,我一般都用的24v开关电源做输入,平时也就拿可调电源当充电器,输入电流不高的,实在大功率时就换60v开关电源供电。

ok,电源板子塞进去,打胶固定底座,关盖,开机连手机看看效果,还行,

顺便给电池充下电。

之前我用的是另一个小电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本次diy的内部结构完全就是模仿去年做的这个小电源。

好了,完工,没啥用了,我平时也就给3.7v锂电池充下电,功率最多十几瓦,还是小电源用着舒服,那就塞角落里跟仪表们一起吃灰吧,

结束,谢谢

网友A:
挺好,有自己喜欢的实用工具,好好挣钱。

网友B:
睿登肯定要赚你一百啊

一大片散热开孔好评

网友:
自己的电源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有自己喜欢的实用工具,好好挣钱。

哪能挣钱啊,纯属兴趣爱好,这就是花钱的东西,成人玩具,没事搞来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睿登肯定要赚你一百啊

一大片散热开孔好评

电子产品和仪表的利润都是极高的,但没法啊,谁叫咱自己做不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子产品和仪表的利润都是极高的,但没法啊,谁叫咱自己做不出来呢

楼主最近狂买工具啊,热成像啊什么的

网友C:
保险放后面好看多了啊。字也太潦草了。

网友D:
我也有个电源,还没找到满意的盒子,我想把电源放里面

网友E:
感觉也好贵了

网友F:
这玩意曾经有点心动,二次电源的无爱了 又贵 最后整了个明伟的改。

网友G:
我那个5020已经放了3年多了,买的时候小孩还在肚子里,现在要上幼儿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那个5020已经放了3年多了,买的时候小孩还在肚子里,现在要上幼儿园了 ...

现在涨价了吧,咸鱼出了换奶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电源,还没找到满意的盒子,我想把电源放里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66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828
总有一个适合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曾经有点心动,二次电源的无爱了 又贵 最后整了个明伟的改。

我也改了2个半桥的,30v10A和20v3A,电阻调流调压的没数控的方便,还有两个5005,一个在老家,一个在身边,突然发现好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狂买工具啊,热成像啊什么的

这个电源618就买了,还是有快两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放后面好看多了啊。字也太潦草了。

说的对,一开始没想到,确实到后面好看些。字嘛,我自己看得懂就行了,主要是太多了就记不清哪个电源的量程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也好贵了

某宝有很多仿冒这个的三无产品,一样都是50v20a,140块钱,我主要是想买个可靠,好歹也是个牌子货嘛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