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改老苹果散热。加三星硬盘。mf839

楼主(2022-08-09):
天气热买个老苹果,听说只有15款的苹果信仰灯还亮,价格也便宜,买的128g  8g。相对比512g要贵太多,俺可是图吧出生,买来就换。硬盘换了速度可以,温度太高,出差在外没事就改。直接上图,

网友A:
才两个图,赶上直播了?

网友B:
铜箔覆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两个图,赶上直播了?

才搞,就上图

楼主:
计算好高度,就3角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覆盖吗?

是的莱尔德相变加铜

楼主:
最后盖还加个0.3的铜板

楼主:
用水珠检测是不是接触到后盖

网友C:
导热硅胶加铜箔?

楼主:
最后,不搞了,也差不多了

网友:
老苹果的可玩性比现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热硅胶加铜箔?

铜片。还不错

楼主:
才2分钟,空调房,后盖烫手,说明温度到后壳了,

网友:
据说硬盘用三星不稳定,不知真假

网友:
即使温度高,老苹果的稳定性还是可以了

网友:
苹果发热这么严重吗?是不是装了Windows

网友:
我在用老苹果加win没感觉很热的样子。

网友:
加铜箔就栓算改善散热了

网友:
这么简单?心理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