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不懂这个灯

楼主(2022-08-09):
12V的直流灯,标注50W,我算好了它虚标一半,就当买25W为目标,结果大吃一惊,电流4A多?不虚标?可是这亮度还没我是35W的吸顶灯亮。

拆开,18个2835LED,灯罩里没有驱动器,12V直驱,看了下布局,18个LED并联,几个电阻好像没过电流,铝基板大概0.5mm很薄,亮灯后,灯罩那一圈会变很烫。

2835不是最大1W吗?商家说是3W。这led直接12V驱动?不是3V?
拆开之前,我有个猜想,商家会不会为了功耗达标,用发热电阻加大功耗,比如18W的LED+32W的电热丝组合50W功耗的灯具。

门口这个9W,都感觉很好够亮了。

网友A:
可能是带齐纳二极管的灯珠,电量耗在了发热上了。

网友B:
12V用E27接口,这山寨也太大胆

网友:
这个12V的,容易误接220v

网友A:
也可能是4串灯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4串灯芯。

应该不会,我也观察了下电路板,这种LED坏的快,一支一支坏,能坏18次,也算延长寿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我也观察了下电路板,这种LED坏的快,一支一支坏,能坏18次,也算延长寿命的方式 ...

现在高压LED有12V的,你拿个放大镜看是不是四个灯芯封在一个2835里面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但是发热也大,容易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用E27接口,这山寨也太大胆

太阳能灯常见这种的,12V E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带齐纳二极管的灯珠,电量耗在了发热上了。

这发光效率也太低了,一点都不节能,想户外使用,亮度还不如原来的2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用E27接口,这山寨也太大胆

传说中的摆摊夜市灯

网友:
之所以功率大是因为超负荷运行了,我把0.2瓦的2835超负荷到1瓦多试过,亮度确实高些,但是发热很大,,你这个一样的,适当调低电压就行了

网友:
夜市灯都这种接口吧

网友:
我感觉亮度的增加同电流不是线性的,亮度达到一定程度再增加电流,亮度变化很小了!至少肉眼感觉不明显!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热死了

网友:
单个灯珠测试一下,就知道灯珠的耐压是多少了。

网友:
撑死胆大的

网友:
全在热能上消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