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哪位高手愿意帮忙修个U盘

楼主(2022-08-09):
本人U盘小白,请人做了个手机芯片U盘,有点接触不良,返修后正常使用。用了一段时间后突然不认了,怀疑是不是哪里又接触不良了。请问有哪位高手愿意帮我弄一下?

网友:
我还有两台碎屏的手机在吃灰呢,大佬们都嫌不够快递费,建议换盆...

网友:
如果是山寨版的,那就认命吧

网友:
要不是本地的,快递费就能让你放弃修理

网友:
图片也没有啊

网友:
快递费就不少

网友:
出2次快递费能买个了

网友:
我也有个903 mlc 64G的U盘 只认USB2.0了  想想来回运费放弃维修

网友:
什么方案呢?给个图看看啊…不值钱的话建议重新买新的

楼主:
这两天上图给大师们看看

网友:
U盘接触不良常常发生在USB插口的焊盘处。

网友A:
近的话拿来免费帮你搞,远的话就算了。坐标广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近的话拿来免费帮你搞,远的话就算了。坐标广州

有没有221的板板,我还有两台碎屏的手机在吃灰的,好像是32G还是64G的...

网友:
这有点那个,是不是没有寄过快递啊?多少钱不清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221的板板,我还有两台碎屏的手机在吃灰的,好像是32G还是64G的...

我手头上没有,上咸鱼买就行了,也不贵

网友:
手头的无奈盘256G的掉盘没法用,也不想弄了,快递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没有,上咸鱼买就行了,也不贵

这成本又高了...

网友:
U盘又不贵,懒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