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农村自建房之失败:内墙发霉 衣柜都霉了

楼主(2022-08-10):
老家房子做好了3年,当时也没做防水(应该好多农村自建房都没这个概念),如图,绿圈是楼梯有部分区域发霉,红圈是内墙贴瓷砖区域,紫色是发霉面积比较大的房间。

因为外墙刚好是迎风面,今年雨水又比较厉害,都泼墙上了。
外墙是一边砌砖一边刮水泥的,砌半米就刮一遍然后继续砌这样,我这边的房子都是这样做的。也没听说别人房子有发霉的,除非是那种老楼。

现在如何补救是好?施工也困难,旁边是泥砖房。找人高空作业涂一遍聚氨酯

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防盗网是那种坑爹的带网铝合金窗(水沿着防盗网往窗台下面灌的那种),后来一看发现不是。

图中排气扇孔值得怀疑,去年钻了此孔后,今年才发现墙壁发霉。有倾斜钻孔,但防不住孔壁往下渗水。 但应该影响面积也不会这么大吧?发霉也不是连片,我记得当时外沿也随便抹了点水泥(为此我还专门买了防水涂料的,可惜以为没啥问题懒得涂)。

生态板的衣柜也发霉了 一种白色的霉 第一次见 不知道有没毒。衣柜发霉应该是我把房门关着的原因,因为很少住,就拉上窗帘,门都关着防尘。

补充内容 (2022-8-25 22:09):
我计划买一大块的塑料布或者镀锌铁皮,往外墙上钉。一层盖一层。不知道费用合适不。

楼主:
我计划买一大块的塑料布或者镀锌铁皮,往外墙上钉。一层盖一层。不知道费用合适不。

网友:
防水是个大问题,很麻烦,建议在外墙上喷聚氨酯泡沫,就是不好看,但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透明的聚氨酯,首先你得刮平抹白了,弄干净
最好是贴瓷砖,然后再加防水
室内的霉 根本不算个事儿,用除霉剂,几分钟就没了,能保好几年。
平时放一个湿度计,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一般不是侧墙
应该是房顶

网友:
  顺着排风那地方渗进去的肯定不少   ……

这种面最低 要用防水胶搅拌水泥  抹一层的   ,农村平房浇灌 20公分 没有见渗水的    ……

网友:
南方好可怕

网友:
侧面做一层保温,房顶做一遍防水

网友:
房顶做个伸出来10cm的屋檐,看水渍感觉垂直下来的水很多

网友:
外墙做防水,最好是贴瓷砖。。

其实外墙比楼顶更容易渗水。。。。

网友:
看你这外墙面,不进水才怪!

网友:
外墙水泥层全是接缝,一次连续涂抹不会渗水。先用水泥加防水胶抹一遍顺便拉平,再涂防水涂料,隔几年刷一次防水涂料,内墙除霉剂除霉重新涂防霉涂料,防止剩余孢子复活。

网友:
贴瓷砖又漂亮又防水,就是成本高!

网友:
外墙刷防水涂料或保温涂层,内墙刷水性硅澡泥,如此能有效抑制霉变。农村建房尤其要注意二线可靠,一是天线(避雷线)二是地线,全部要分开可靠接地,第一是避雷针引线,第二是整体建筑物的接地,都是要求4欧姆。并且不相连。可有效消除静电,同时也是抵制霉变。农村房屋大多间隔较远或者单门独户较多,注意防雷。大风吹过时,建筑物都带有静电,极易吸附灰尘,增加霉变。

网友:
过去的红砖房,壁也不像这样。

网友:
你这算啥,我们这里能长出蘑菇来

网友:
你这外墙面就没处理好,肯定渗水,接缝随处可见

网友:
重新外墙防水,然后室内弄一些除湿的小包

网友:
贴瓷砖并不能防水,贴瓷砖的水泥并不能做的很密实,里面会有很多空洞,反而成了蓄水池,我们小区外墙是贴了瓷砖的,那防水胶涂的像地图似的,涂胶之前还得人工用水泥将瓷砖缝隙的空洞一个一个的填实,,涂防水胶很有效,但几年就老化了,得重做。

外墙粉刷层表面整体光洁可有效加速排水,并减水渗水。

加屋檐可有效减少外墙渍水。

南方回南天,无事墙面地面都淌水,一台抽湿机能有效解决问题。

所以得综合考虑!

网友:
外墙不上磁砖的话至少抹上一层水泥沙浆吧?

网友:
外墙全现浇?好像完全没有防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