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考证讲课的视频,怎么能变的小一点呢?

楼主(2022-08-10):
最近一个朋友咨询一个问题,他有很多考证的讲课视频,类似于公开课差不多。但每个视频都特别大,每集讲课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现在想通过减少视频帧数的方法来压缩视频大小,请问大家有什么软件?

网友:
降低码率 要么降低分辨率

网友:
用格式工厂转换格式,降低码率和降低分辨率

网友:
转换格式,mp4一般体积比较小,flv好像更小。

网友:
倍数播放减半。

网友:
用格式工厂批量转格式解决

网友:
尝试视屏格式转换试试

网友:
可以用格式工厂软件去做,降低分辨率,降低质量

网友:
试一下狸窝全能视频转换器,或者QQ播放器就有转换压缩功能

网友A:
撸主是要压缩体积还是压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是要压缩体积还是压缩时间?

压缩体积啊,播放时间可以加速播放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体积啊,播放时间可以加速播放就能解决了

降分辨率和改压缩率更高的编码都可以

网友:
用B站的小丸工具箱压制一下就好,非常好用

网友:
通用格式的还好,楼上的办法都可以试试,如果是加密视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格式工厂转换格式,降低码率和降低分辨率

网友:
老简单的事情了,比如1080P的视频,播放器看一下码率多少,转码的时候以一半码率转码。降低帧数,亏你想得出来,转出来都是不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