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锐20V 锂电无刷控制板烧了,

楼主(2022-08-10):
手里有个几年前在京东买的得锐20V无刷冲击钻,做完拿来准备拧个燕尾丝,一按开关啪的一声,不转了,后再试就是时转时不转,还有焦糊味,拆开看了下有个三极管烧了,按照丝印从淘宝上也搜不到一样的。问下大神们这个可以用哪种代换?还是需要重新买个控制板换上?咸鱼上游跟这个一样的控制板,说是米沃奇还是德伟的,不知道换上能不能通用。。。。。

网友A:
换个一样的控制板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炸管了,会不会有其他附带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管了,会不会有其他附带伤害?

其他没发现明显的损伤,也没有烧糊的地方,就这一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一样的控制板是不错的选择

我看一样的控制板咸鱼有卖的,说是米沃奇的,还说有电池检测。。。。。其他的机器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管了,会不会有其他附带伤害?

自信点,将  会不会   去掉。

网友:
板子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C:
炸管大概率并不是管子本身的问题,很可能相关联的电路部分也有问题。不甘心的话可以换管试试,当然最好找三个参数性能一致的一起换掉。
主板级维修对一般水平的坛友难度较大,整体换板成本不低,这也是我宁可选择有刷电机电动工具也不想选低端无刷货的原因(因为以玩为主,希望随时修复故障)。当然禁不住诱惑也入手了无刷角磨机、电板手、国产小钢侠等(问题是无奈这些货现在主流基本都是无刷款了),当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些货们随时坏掉,大不了继续拆件玩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管大概率并不是管子本身的问题,很可能相关联的电路部分也有问题。不甘心的话可以换管试试,当然最好找三 ...

现在是扔了可惜,不扔换个板子也不好匹配,不少其他品牌的控制板外形尺寸上放不进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扔了可惜,不扔换个板子也不好匹配,不少其他品牌的控制板外形尺寸上放不进去。。。。。。 ...

主板级维修还得我们这些专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级维修还得我们这些专家才行

现在的现状就是搞维修的越来越少,比如说家里的的电磁炉,已经有四个坏的了,找不到维修的地方,扔了又觉得不舍,留着也没用,这算不算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网友:
维修成本太高

楼主:
咸鱼上40多全套控制板+开关,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现状就是搞维修的越来越少,比如说家里的的电磁炉,已经有四个坏的了,找不到维修的地方,扔了又觉 ...

那你还是自己换管吧,咸鱼有家有这个原装管子,aot244L,或者淘宝买irf1404,

网友:
自己换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还是自己换管吧,咸鱼有家有这个原装管子,aot244L,或者淘宝买irf1404, ...

非常感谢,咸鱼50个起售。。。。。。。。我去淘宝看看,现在还能转,就是没有力了,转下就停了

网友E:
换管可以  找电流大点的 统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管可以  找电流大点的 统统换了

不单是管子的问题,放弃了,没能力修,重新下单了自营的大有20V裸机 ,马上到货了

网友:
管子不够给力,耐电流能力不行。

网友:
买三个同参数或者是大于这个管子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