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海人民单相交流稳压器TND-5000VA拆机_输出电压准确

楼主(2022-08-10):
昨晚到手上海人民单相交流稳压器TND-5000VA,稳压范围是90-250V,试用测试,输出电压精准220V,误差在正负3V之内,相当精准.

顺手拆机拍照.整机的制造工艺都比前几天退货的那个XX西好.所以不管怎么,不会退货了,有问题就自已修.

因为是碳刷的.是有点担心电压突然超高了,输出电压过高会损坏电器.又考虑到电压轻微变化,长期调压导致碳刷磨损过快.所以想抽空做一个低压切换电路,只有输入低于200V/高于220V才控制调压,这样碳刷寿命将会大大的延长

最后上图分享给大家参考.想买也心里有数

网友:
上海人民单相交流稳压器,这个名字好,疫情期间更能发挥作用

网友A:
如果电压波动剧烈的话用这个你会后悔的!

网友:
都是一个地方生产的。。。买什么都一样。
这个结构有可调电阻可以调输出电压。

上海人民输配电?说不定也是浙江老板注册的或者租的品牌公司。正宗上海人民开关一般不卖民用产品的,唯一见过的民用产品是2P日规(东芝 FE)那种黑色塑料壳断路器,电表后面的,六七十一个。。。

仅从这个产品看,5kvA的,主线焊接铜线,铜线焊锡都没有浸润。连接接线座的铜软线都没有套铜管。具体不懂的可以看看奥普浴霸端子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波动剧烈的话用这个你会后悔的!

波动剧烈会有断电保护

网友:
看的有点悬

网友:
这个调压稳压机构比那个德力西好多了,是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性调压稳压。有点像我拆的那个日本洋垃圾100V变压稳压器,电压波动的时候,稳压器里面的电机和齿轮会响,听起来都觉得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动剧烈会有断电保护

不是断电的问题,会炸保险,突然就“砰”保险炸了,他这个有空开应该跳空开,我有一个只有保险的,输入保险直接炸没了。

不过已经差不多15年没用过稳压器了,家里有三个稳压器10000VA,5000VA和3000VA,3000的就是电机调节的,电压低的时候带不动1.5P空调,换了5000VA的,1万的带2P空调,这两个都是自耦变压器继电器跳的,偶尔电压低到极限时仍然会带不动空调,外机像拖拉机一样超大声嗡嗡响,要立马关空调,否则一会压缩机就保护了。

后来电网改造又家了一个变压器后供电就稳定了,稳压器就成废铁了。

楼主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肯定是铜线,自耦继电器调节的一般都是铝线。

网友C:
纯铜可调绕组,原来限位用的是行程开关。

网友:
呆在风电场附近,电压不稳,有这个可能好许多。

网友:
碳刷在线圈上来回摩擦,看着有点危险

网友:
农村电网改造后就没见过这玩意。

网友:
现在用不上这玩意了吧?

加上次级可以做四分之一功率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当年电网 还是小电网,隔壁的大叔开启工友的木工机械,那电灯,就像快门一样一闪闪,家里的稳压变压器,继电器啪啪的响
电压来回串,我的天 还烧掉了一个稳压器,

网友:
这交流自动稳压器做工挺好

网友:
做工不错,估计用上的地方少了。。。。。。。。。。。。

网友:
这个比前两天的某某西好多了。

网友:
比上次退货即个正规多了。是正经东西,这几年电网改造后电压稳定多了,这是那儿啊,还能用上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铜可调绕组,原来限位用的是行程开关。

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