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某鱼商家快克203H二手焊台,是正品吗?

楼主(2022-08-10):
各位大神:哪位帮忙鉴定一下,快克203H二手焊台,担心买到假货,大家看看是真的吗?

网友A:
如果货物和图片一一对应的话,是正品

网友:
烙铁江湖是残酷滴,高频烙铁已经被无情淘汰了,完全没有必要去了解真伪了。

数风流烙铁,还看山寨jbc

网友:
做工还不错吧

网友:
山寨的也可以用的。

网友B:
好像是正品,中规中矩.

网友:
做工非常不错

网友C:
电路板上那个标 感觉不是快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货物和图片一一对应的话,是正品

感觉这个变压器,与网上发布正品不一样,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那个标 感觉不是快克

感觉这个变压器,与网上发布正品不一样,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正品,中规中矩.

感觉这个变压器,与网上发布正品不一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做工,用料,应该不是山寨的。除非山寨要转正。。。

网友:
感觉是假的,09年生产好像是黄色酚醛板,不是环氧板,而且螺丝没有点漆

网友:
这就是假的,变压器旁边少了个电源滤波器,正版按键不是红色的

网友:
我对快克还是非常熟悉的(接触使用过的太多太多),非常肯定且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图片上的是100%假货!!!可以参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9918-1-1.html

网友:
仿货无疑,正品不带温度调节孔,另外板子上这个标志明显是山寨的

网友:
假货,看屁股标签就知道正品QK 你这个是OK

网友:
前面板有洞后条形码OK必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