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皇冠功放中的这个圆片电阻有认识的吗请指教下

楼主(2022-08-10):
如图,功放机型号。就是红色圆圈中的那个R702圆片一样的电阻。原机的因为年代久远有氧化腿脱落了,还没法焊接。请教各位,这个电阻角什么名字?在哪能买到??多谢了

网友:
不认识,帮顶一下

网友:
看着在电源线附近,,可能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A:
NTC,彩电里不是有,就是没外壳了。

网友:
去X宝搜索一下,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C,彩电里不是有,就是没外壳了。

彩电那个叫消磁电阻,但还是NTC型的。

网友:
圆片的就见过压敏电阻 NTC电阻,别的好像还没看到过

网友:
热敏电阻,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网友:
这个设备好久远。

网友:
像 NTC,启动瞬间起作用,防冲击。

网友:
并联在电源是压敏,串联在电源电路的是NTC,其它的是PTC

网友:
用来保护喇叭的?

网友:
挖出引脚焊上,这个视乎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
看着板子好像质量不错的功放

网友:
米国的功放,质量还不错。

网友:
看外形应该说是压敏电阻

网友:
网友力量大!!!

网友:
可以拆下来测试下温度/电阻特性,感觉是热敏电阻

网友:
皇冠的功放可靠性非常不错!